一块860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6-02-07):
6324a vid又高电阻和 en1.3v  供电正常 还是没有供电 pwm脚输出2v 更好过芯片 还是老样子

网友:
芯片是6324a vid有高低组合

网友A:
是什么厂家的板子,看能不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厂家的板子,看能不能找到图纸,,,

V星的没找到 7764图纸

网友:
查查反馈   查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B:
上假负载有供电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假负载有供电没?

没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供电。。。。。。。。。。。。。。。

是不是ISL6324的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是的话论坛上好像有图,可以对照测一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SL6324的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是的话论坛上好像有图,可以对照测一下条件

估计反馈问题手中没有一样的板子也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SL6324的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是的话论坛上好像有图,可以对照测一下条件

估计反馈问题手中没有图纸跟相同板子工作条件都有了

网友:
先挨个电源芯片排除一

网友:
反馈  过流检测  这些外围条件查下吧

网友D:
有示波器吗 看一下上官G级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吗 看一下上官G级有波形吗

没有这么高端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