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6-02-07):
各位同行师傅们新年好。先拜个年。今天刚回家家里面的显示器说坏了。以前没接触过显示器不太懂。故障以前是开机 接电脑不显示,不接电脑正常,回家的时候顺便带了个驱动板回来。拆机以后刷了个通用程序装上去。开机一亮就黑屏,接电脑也没反应。按开机键没反应看了下 开机键有烧坏的痕迹。手上也没什么工具。 想问问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是 ?  如果不接开关键有没什么影响。 短接也一亮又灭。现在换了驱动板插点瞬间屏幕亮了。然后黑屏。 接电脑没任何反应,电脑确定是没问题的。VGA线也换过 。该怎么下手求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不接按键 正常 ?是  就漏电  更换轻触开关就好

网友:
估计是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不要那么急着救刷程序。这些先看电源板驱动的工作是否正常后再做决定

网友:
先查一查电源板,再查驱动板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会修就直接淘宝线路板,这些都很便宜,旧的留着做研究。

网友A:
开关保持 开着的状态  然后关机  把开关拔掉   还是一亮就黑的话   灯管  高压板  没工具 就等着送修吧

网友:
开机键都能烧坏,还是先查一下按键板和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保持 开着的状态  然后关机  把开关拔掉   还是一亮就黑的话   灯管  高压板  没工具 就等着送修吧

年后搞个高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后搞个高压试试。

恩   祝你好运

网友:
坐等好的方法,

网友:
不接开关条没事,插电能开机就行。  通电就黑,那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   是LED,还是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