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 ME_BIOS及刷新软件,不用编程器刷新

楼主(2016-02-08):
1.请先将附件中USB.GHO文件使用GHOST工具克隆到U盘,即可以生成引导至DOS模式的U盘,U盘尽量使用2G或以下容量的.克隆完毕后使用此U盘要测试一下是否可以引导至DOS模式下.如果可以就到下一步.

2.请先将附件中Fla209.RAR文件解压,将解压后的5个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然后使用此U盘在需要刷BIOS的电脑上启动至DOS提示符界面下,键盘输入1,然后按回车键,就开始更新 Intel ME Bios到fb版本, 更新完 Intel ME Bios h55ms2.fb 後, 请先移除机箱电源线,然后再将电源线插回并开机进入 Bios 选项, 检查M.I.T选项中,其系统是否有成功显示 CPU/PCH 温度?

3.这时再接着用U盘引导至DOS提示符下,键盘输入2,然后回车,开始更新Intel ME Bios至fb1版本, 更新完 Intel ME Bios h55ms2.fb1後, 请先移除机箱电源线,并开机进入 Bios 选项, 检查M.I.T选项中,其系统是否有成功显示 CPU/PCH 温度.

以上执行完毕即可解决问题,谢谢!

以上内容及附件为技嘉工程师提供,以前用编程器刷过论坛上几位朋友提供的ME_BIOS无效,刷新后温度显示不正常,开机慢或BIOS自检后重启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主板要维修!等积分够了试试!

网友:
刚刚刷完电脑运行正常了!不在重启!刷新方便!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遇到以后就这样子试试。。。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正需要这个 试试

网友:
楼主用编程器不是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编程器一般多可以刷啊

网友(2016-03-15):
太感谢了!虽然是老主板了但是手上有几十块这样的板子等着要用

网友:
厉害,我就不会

网友(2016-05-11):
干得漂亮,我来试一试怎么样.

网友:
用编程器不行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

网友:
没有编程器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
连载 揭露错误百出的微芯源加密狗

网友:
USB.GHO文件在哪。。。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引导进dos盘,然后c:进入c盘,然后输入1就可以了,谢啦

网友:
这个好像是我在很久以前用的方法,一般现在不用了的,没有编程器或者主板可以启动的时候应急用的

网友(2018-01-30):
我按你的步骤做好dos盘,重启可以进入dos,将文件拷入U盘,重启到dos,然后输入1,就开始更新,但紧接着提示
flash write failed,写入失败,换了n个U盘都是这样

网友(2018-03-18):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9-03-13):
不错,正式需要的!!!!!!!!!!!!!!!!!!!!!

网友(2019-05-17):
收藏了!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完美,我是新人必须学习

网友:
可以解决吗?我真的希望可以谢谢

网友(2020-04-02):
真的好用 我试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21-09-15):
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
用这方法不错。
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2021-11-06):
请教一下楼主,H55M-S2V的在哪下载?官网已经没有这块主板的信息了。

网友(2022-04-18):
刚才下了2个不行,希望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