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主板+I3 530不能安装64位系统

楼主(2016-02-08):
技嘉h55m-s2主板+I3 530不能安装64位系统,不能进入64位PE,启动画面或滚动条后报错重启,求帮助!
有人说H55主板不支持WIN7以上系统,这个主板能装WIN7-WIN10 32位,就是不能装64位系统,PE也进不了!

网友:
没听说过不能装64位系统  换一个PE试试

网友:
晕了,找到原因了,8G的骇客神条装机器就不能用64位系统,不知道是时序问题还是兼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兼容性问题

网友A:
擦  跟内存还有关系啊

网友B:
郁闷了,不清楚倒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同一台机器32位系统一切正常,又为什么这个条子装另一台机器上进64位系统正常,内存条是正品,百度了下有人说I3 530集成的内存控制器不支持单条单面4G,不支持单条8G,不过好像有人使用正常,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擦  跟内存还有关系啊

和你一样  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  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呵呵

确实  谁能想到是这个原因   奇葩中的大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了,不清楚倒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同一台机器32位系统一切正常,又为什么这个条子装另一台机器上进64位 ...

看看bios是不是有升级改良了你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了,不清楚倒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同一台机器32位系统一切正常,又为什么这个条子装另一台机器上进64位 ...

还有这种事,CPU不支持内存条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是不是别人动过桥HM55的桥是有程序的

网友:
兼容性 问题吧

网友D:
艾三的CPU不可能装不了 win7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艾三的CPU不可能装不了 win7啊

楼主是说不能装64位的系统,32位的可以装,老兄没看清楚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说不能装64位的系统,32位的可以装,老兄没看清楚哦

64系统肯定没问题啊 经常装  我WIN7都是6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系统肯定没问题啊 经常装  我WIN7都是64的

楼主的板子就是不能装64位系统这个故障啊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