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6-02-08):
版号 DAOR33MB6F1   。初始故障为 触发掉电,并不能再次触发。。触发掉电的瞬间测了各个供电。除了集显没有,其他供电都正常。。既然不能再次触发 ,就按照不能开机的 思路 修。。EC为3940QF . ..19脚为EC收到的 开关信号。测量电压为1.3V 明显不对。经过一番折腾。。目标锁定在 开机面板上 。开机信号出NBSWON1#是 经过电容C3 在到EC..把电容C3拆掉。。 正常的电压3.3V 出来了。装了个上面 电容。正常亮机。。

网友:
这个好 下次遇到 先看这个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电压,我也有一台电压为0.6V

网友:
过年了,还有的修啊,厉害

网友A:
你这个思路好,按照不开机维修,过年真没劲,没机器修,在家看帖子

网友:
努力啊,加分了,我今天还有点收获,明天要休息了,离开几天

网友:
你这个思路好

网友B:
这个换我的话以为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去维修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是这样,晕死以前碰到类似故障死修了

网友:
电容漏电了呀

网友:
楼主实力雄厚,一下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我的话以为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去维修了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走了点弯路 。。还好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思路好,按照不开机维修,过年真没劲,没机器修,在家看帖子

我这个陈年的老机器 ,放在我这里  我一直没空搞

网友:
你不放假过年啊!

网友:
我是当地的 。。年初一都在店里

网友:
应该是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吧吧??

网友C:
拆掉不就好了   补个上去  有什么意思吗    我遇到电容漏电  都拆掉   除了LDO 的 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不就好了   补个上去  有什么意思吗    我遇到电容漏电  都拆掉   除了LDO 的 升压的

你不装上  有意思吗

网友:
集显没供电,跟这个开机触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还没到显卡那一步就掉电,所以显卡没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