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770+SB710 不跑码

楼主(2016-02-08):
pci打值卡这组有一个值偏低50左右 到底算不算正常?

网友:
测电压都正常  就干桥好了  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才50,是低啊

网友A:
这问题到底算不算桥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到底算不算桥挂?

你测量的数据线是通向哪里?就在哪里找原因,桥挂不挂不好说,桥虚焊了测量数据也有偏差吧,我的经验是先测量对地阻值,加焊后再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做对比,后面怎样处理问题你懂的!

网友:
查看下如果为控制信号算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数据线是通向哪里?就在哪里找原因,桥挂不挂不好说,桥虚焊了测量数据也有偏差吧,我的经验是先 ...

你可以發送圖片?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   可以加焊一下看看  不好  再考虑换

网友:
可以找个好板对比一下,先不要动桥,

网友:
PCI有地址线与数据线,打出来会有两种值的,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2017-02-15):
学习学习,加点见识

网友:
不跑吗的问题,多了去了,要是用是RTL的部分网卡网卡PCI是有一个偏低的好像,具体的是英特儿还是AMD的,忘记了!!全板供电,时钟,PG,复位,ALINK 总线,HT总线,SPI总线,LPC总线都要测,还有一些小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