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图纸怎么区分是几系列的板子啊

楼主(2016-02-08):
拿到图纸怎么区分是几系列的板子啊,最近买了一本笔记本维修不是在研究,发现打开图纸,我都不知道是机系列,
系列时序我都知道了,但是就不是知道怎么确认是几系列,,,啊啊啊,谁来拯救我啊~

网友:
打开图纸第一页有方框图,pch一般有注明是什么芯片组,再根据芯片组来判断是几系列,

网友A:
看CPU的代号
a---酷睿1代  ---搭配5系列芯片组
s--        2                6
i            3               7
h           4              8
b           5               9
s           6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CPU的代号
a---酷睿1代  ---搭配5系列芯片组
s--        2                6

饼哥,最后应该是100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帮助。

网友:
楼上以经给你专业的回复了  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