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S H81工控整机从不上电到点不亮维修,原创作品。

楼主(2016-02-08):
机型:OPS-H81工控整机(全国各大中小学校最流行教学用互联网电脑,俗称白板电脑)
板卡型号:TPH81F。
故障现象:上周三客户送修OPS-H81工控整机,描述为经常性不开机。
      维修过程:自已拿到工控整机后用外置适配器DC19V供电,按电源开关确认机器不上电和点不亮。先来张整机全图。

自已按照数字板卡三步聚查找问题了,
1.第一步。先量测主板上各大主供电的对地阻值未发现异常。主板信号电压点有内存电,桥核心电V1.05S,V1.5S.主板上V5S,V3.3S.以及+5V,+12V信号。主板实物图如下。有图有真像。目检主板上未发现元器件氧化和撞件情况发生。

2.第二步。从工控主板电压产生时序分析,先来量测主板隔离保护电路了。电路图如下。主板工作信号分析如下:

适配器输出的DC_IN 19V经保护隔离管PQ1 4435 MOS管后自导通产生V19AL电,再经过PQ2 4435 MOS管产生V19S电,但是在待机状态下此电压不会产生,因MOS管为P型管,它未收到PS_ON信号拉低跳变前为截止状态。用万用表量测PQ1 S极有19V电压输出,但是量PQ2 S时为0V电压,说明后级MOS管未正常工作。哈哈这么快发现问题了。主板断电后速用万用表量测PQ2的D和S极对地阻值分别为200欧和250欧为正常的。再次按PWRBTN#开关键后上电量测PQ3 7002 MOS管G极有5V-0V的电平跳变为正常,往后查PQ3 D极从0V-5V电平跳变为正常的。最后量测PR5与PR2相联的电阻应有6.V左右的电压才能使PQ2 管导通产生V19S电。但它却为0V,从线路图分析只可能是PQ2 MOS管未导通引起。量测PQ2 的G和D极阻值均OK,用烙铁取下PC9电容后主板仍涛声依旧不上电。最后只剩下PQ2 7002管了,从物料盒中找了个好料装在板上,重新上时试机,主板风扇是狂转,但是主板居然木有开机啊。
实物图如下:

3第三步。量测主板上主要电压是否正常。首先是工控主板第一产生电压待机电和内存电,用示波器实测为正常的。如图。

4.第四步。量测主板二级电压即南桥和CPU的核心V1.5S,V.05S-PCH电也为正常的。如图

5.第五步。量测V -CPU -VROE电时发现为0V ,就是它不正常引起工控主板不开机了。哈哈。如图。

自已查找了电源芯片ISL95812 DATASHET 从芯片的供电,和EN二方面分析了(因这个是英尔8系列芯片组,第1,31,32脚 上串行信号不会引影响产生电压。芯片脚 位和内部框图如下。

先量测第17PIN VIN19V电压为OK,第16PIN上+V5S电压也正常,第23PIN VDDP电+V5S也OK.当用示波器量测第2PIN  VR_ON信号时为0V,看来就是开启信号不良导致无CPU VROE电了。实物和线路图如下。

从线路图分析VR-ON信号由+V1.05S_PCH电上拉经VR1 1K电阻和VC36电容延时后产生,于是断电后,用万用表量VR1 为1K阻值为OK.量测芯片第2脚 时阻值仅为20欧,这个感 觉不正常,用烙铁取下此电容后阻值恢复为150欧了(取下电容后用万用表单独此电容只有30多欧了,原来是它电容功能失效了),先不上电容,主板上电后CPU VORE电已产生OK了。最后找了同容量电容装在主板上,迅速把主板装回工控整机后,进系统等功能均正常了,到此主板修复。来个亮机图吧。文章分析有错误和不对的地方,请各维修同行们指点,不盛感 谢!(各位修本本的大神们飘过,这个是俺们小小白的的维修战场)

总结:新的一年来了,祝各位维修亲们新年快乐,生意兴隆!
俺还有很多东西要在网内学习,才能跟上大家的步伐。

     俺还会再回来的。
      精彩内容请听下回分解。                                                                          原创:ZHOUMW,ENG搬动工。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修,楼主不少赚呀,

网友:
这种工控电脑很多学校里在用,以后维修市场是大啊。

网友:
互联网电视电脑目 前是普及了,连小孩教学都 用这种电脑。

网友:
正有这种电脑整机要修,可有资料参考了。

网友A:

上面贴内实物图补充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贴内实物图补充如下。

我用的是带灯假负载,虽然贵点,但很直观,维修速度提高了

网友:
带点的灯治具不太好用吧。上面这个是俺们自行设计的治具。上面即有各信号点和供电点。很好用。补充ISL95812 PDF数据。

网友:
我一直没有机会修过工控机,只能仰慕楼主了。前的图我看不到

网友:
补充工控整机实物图片。

网友:
这玩意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网上基本上会找到,多花点时间吧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
这种小机器是俺们小小白修理的机器,大神们飘过

网友(2017-09-21):
这种主板你也有图纸,何不分享出来给大家。修得很好。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技术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