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映泰p55超频后出现掉电现象

楼主(2016-02-08):
p55主板.cpu周围是固态.无爆.
2手板子,超频使用了一段时间,忽然开机秒掉电.
cmos放电,开机能进系统.然后发现声卡没了检测不到.换了块独立的.
后边发现更多问题.
不超频凉机开机80%能进系统,然后一切使用正常.玩游戏一天也没事.
如果进bios设置超频,90%就会开机秒断电.
断电后多次再开机,通电时间会越来越短
cmos放电后70%能开机后5~15秒断电
拔12v后大部分情况不掉电.也有时候还是掉电
关机后等一段时间大概10分钟到半小时,再开有机会进系统,也有可能
会走到自检或进系统时突然掉电大概10秒--40秒不等.最长大概1分半后掉电,已经显示桌面
曾经有2次自检过程中卡死不动.
换过cpu在另一主板上使正常,刷过两个版本的bios.故障现象一样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求高手指点,该从哪下手

网友A:
超频必须谨慎,超频后CPU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你用的散热系统还是原来的吧,CPU过热是会进入自动保护的,不知道你在BIOS里面能否看到CPU当时的温度?

网友B:
自己修理过为声卡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C:
超频,会导致主板加速老化,你从供电检查开始 然后是时钟芯片  桥  。

网友:
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对于超频不是太了解 的   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吧  别超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必须谨慎,超频后CPU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你用的散热系统还是原来的吧,CPU过热是会进入自动保护的,不知 ...

只是在bios里改了频率设置.也没有加电压.还没使用就会断电,不是温度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理过为声卡芯片坏引起的

已经把声卡芯片拆除,还是那个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超频,会导致主板加速老化,你从供电检查开始 然后是时钟芯片  桥  。

有人说是电容的事.固态坏了也看不出来.建议全换.....不知道靠谱么.固态拆起来很费劲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超频不是太了解 的   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吧  别超频了

确实不超频的话,70%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然后就使用正常...但是还有30%几率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人说是电容的事.固态坏了也看不出来.建议全换.....不知道靠谱么.固态拆起来很费劲啊

电容坏的概率不大,重点检查一下CPU供电处的电容,这个地方老化的快。

网友:
此板可以先锁一下ME模块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容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超频的话,70%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然后就使用正常...但是还有30%几率进不去....

那还是板子 有问题  这处问题 也不是太好修   这板子 换一块二手得也没多少钱  没必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