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显卡故障

楼主(2016-02-09):
清华同方超锐v400以前北桥芯片和cpu温度高,自动关机,cpu散热片是和北桥连在一起的,后来故障升级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死机,卸掉线卡驱动能正常使用,驱动是官网下载的,请论坛老师指教一下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先加焊,不行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重植株显卡。。。。。。

网友:
先重植,不行换个试试看!

网友:
只能加焊 不行只能考虑换了。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觉得还是北桥的问题,没有错的话是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不行就直接换显卡吧

我的意见和版主的一样,碰到过很多例了,几乎99%。

网友:
显卡上BGA试试

网友:
G6520 z直接干北桥

网友:
基本上加焊没啥作用了      直接换吧

网友:
这问题就是显卡问题吧,直接加焊或者换一个基本可以解决了

网友:
自己不会修就送修吧。论坛强哥专业BGA20年 给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