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前辈们给苹果芯片植锡一般都用多大号的锡粒?

楼主(2016-02-09):
本人刚接触手机维修,在这方便欠缺经验,请师傅们传授点经验,苹果手机bga焊盘那么小,植锡的话,那是多大的锡粒才行?

网友:
0.3的大的珠

网友A:
我都是用锡浆,还能用锡珠?

网友B:
好像都用锡浆吧

网友C:
手机一般都是用锡浆

网友:
正常都是用锡浆的

网友D:
哈哈,有没有0.15的球卖?估计苹果CPU得直0.15的,适合那些不太会刮锡泥的新手啊

网友:
谢谢师傅帮忙告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锡浆,还能用锡珠?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用锡浆吧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一般都是用锡浆

好的,谢谢师傅告诉。春节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有没有0.15的球卖?估计苹果CPU得直0.15的,适合那些不太会刮锡泥的新手啊

我是新手不懂,苹果5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0.3的就可以了呀?

网友:
用锡浆。0,3有点大,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都是用锡浆

网友:
0.35的珠子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用锡膏吧! 大小都可以!

网友:
我也想学修手机

网友:
一般用锡膏

网友:
芯片都有对应的钢网

网友:
用的锡膏植吧。

网友:
0.25锡球,或者锡浆

网友:
手机都是用锡浆

网友: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网友:
锡酱最好用

网友:
在苹果手机里面的芯片都是用钢网刷锡浆的,不用锡珠的。

网友:
一般都是有锡桨.你看下视频http://www.chinafix.com/portal.php?mod=list&cati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