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角芯片 MHH 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6-02-09):
有知道的 给个资料

网友:
发错版块了  。。。。麻烦版主移到显卡板块。。谢谢

网友:
跟三端稳压器差不多 控制风扇的

网友:
按芯片上的印字    淘宝上搜一下   就有啦

网友:
淘宝里有万能的,搜一下。

网友:
风扇速度侦测芯片吧

网友:
NL17SZ74   ONSEMI  US8封装

MH*  --> MH   NL17SZ74  , * date code

http://taiwan.tmall.com/item/524 ... 517_2375-PV895_2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