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5伏芯片没PG

楼主(2016-02-09):
HPcq40板号LA-4103P ,待机电流0.01不触发,VCCA  ACIN  LID 正常。EC_RSMRST#没电压。待机芯片是TPS51125。开启电压、线性电压、3伏与5伏待机电压都正常,没PG电压,这个PG连接EC_RSMRST#和南桥,拆了下图的0欧电阻,待机芯片这边对地阻值只有35,EC这边对地阻值有600多,不过EC的100脚EC_RSMRST#还是没电压。是否可断定待机芯片TPS51125坏?

测EC边的BIOS芯片第8脚电压波动,旁边电容电压却稳定,搞不懂

弄糊涂的还有开关连接的排针,JP10电压都正常可没装,开关的排线是连到JP59的,看下图9脚的信号名称不像是开关线啊,电压才1.1v,晕倒

网友:
待机的开启有了没有

网友:
ref的2v测了没。拆掉0偶电阻,pgood的脚电压是多少?可以上电吗?我感觉是51125坏了

网友:
有一样的先换51125看看,期待楼主分享结果。

网友A:
拆掉电阻还是没电压   那就是51125没发出  如果待机3 5V以经正常 产生了的话   芯片不发出PG  就换吧

网友:
从以上症状分析EC坏的可能性较大。3伏与5伏待机电压都正常基本肯定待机芯片正常,终究EC坏的比例高些。

网友B:
BIOS那里你测下是不是第8脚到供电有阻值断线了啊,直接飞根线过去,跳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阻还是没电压   那就是51125没发出  如果待机3 5V以经正常 产生了的话   芯片不发出PG  就换吧

记得饼哥教程说,大多PG产生是芯片PG脚悬空,靠外部上拉产生,电路图找了好久没找到上拉电阻,怀疑待机芯片是因为它对地阻值似乎低了点,对地阻值35到底是不是正常也不知道啊,毕竟三、五伏都产生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那里你测下是不是第8脚到供电有阻值断线了啊,直接飞根线过去,跳肯定不行

搞错了,测的应该是一脚,1脚跟8脚搞反了,谢谢提醒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何必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记得饼哥教程说,大多PG产生是芯片PG脚悬空,靠外部上拉产生,电路图找了好久没找到上拉电阻,怀疑待机芯 ...

35是低了点   如果断开0欧电阻  芯片这面的PG脚也是35  可以把芯片拆掉  再打芯片这面的对地值看下多少   但是不要通电

网友:
EC 或者 待机芯片坏。

网友:
我感觉待机芯片坏了 换一个实验下呗,又不费事,期待楼主的分享

网友:
芯片,滤波电容,上下管…都有可能,如果还不行就把3v,5v后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测的应该是一脚,1脚跟8脚搞反了,谢谢提醒

恩,楼主还是需要细心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是低了点   如果断开0欧电阻  芯片这面的PG脚也是35  可以把芯片拆掉  再打芯片这面的对地值看下多少   ...

不好意思,老毛病重犯,因为可调电源没上要求的hp电源头,问题高乱了,上hp电源头,开关针有3.3v电压了,但不触发,卸了待机芯片PG脚的0欧电阻,EC、南桥有rsmrst3.3电压了,触发。发现没cpu供电,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现16脚vin没电压,细查是pc236铜箔断线,用细铜丝补焊,工作12小时了,笔记本正常。尝试接上那0欧电阻,EC 南桥的RSMRST就会被拉低,不触发。本来打算买待机芯片替换,现在看免了。没待机芯片PG没关系。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老毛病重犯,因为可调电源没上要求的hp电源头,问题高乱了,上hp电源头,开关针有3.3v电压了, ...

这样看来   也不能说是没PG没关系  只是你把电阻拿掉后  PG脚相当于悬空了    悬空后  就默认为高了  这样EC  就认为待机正常 了   RSMRST就有3.3了   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老机器了,能工作就行,这个电阻不上,可能会有一点功能缺陷,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饼哥教程说,大多PG产生是芯片PG脚悬空,靠外部上拉产生,电路图找了好久没找到上拉电阻,怀疑待机芯 ...

PG不一定是外部上拉。一般是芯片内部开漏输出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EC了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换个芯片 ,不行断pg 后面电路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