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370不开机有大神吗?

楼主(2016-02-09):
MacBook Air a1370
插电源提示灯正常充电
按开机键没反应
强制开机组合键没反应
重置SMC组合键没反应
重置主板NVRAM组合键没反应
风扇不转,我怀疑是开机按键坏...
请问主板触发开机点在哪?
请问大神们有什么技巧解决这难题?
感激不尽...
不开机

网友:
待机完成了嘛? 仔细检查有无进水痕迹

网友:
送修吧 保险 现在是主板的事了 不是你能搞定的了

网友:
不是开关按键坏吧,故障没有那么简单,基本上都是主板问题,还是送修吧,搞死了主板只能换板就亏大了,好贵的板子啊

网友:
送修吧。。。。。。。。。。。。。。。。。。。。。。不要搞坏了

网友:
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我们做维修就没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建议送修,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送到维修店去检测吧

网友:
主板故障 别自己折腾了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版的问题吧 拆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进水哦

网友:
不建议自己动手,苹果主板对于维修人员来说都是需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地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个电感电压都有木有

网友(2016-03-13):
键盘先换一个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