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装系统的

楼主(2016-02-09):
我是这样装不能装系统的机子的
一台hpcq40笔记本,慢,卡。想从装系统。于是拿出u盘,插入usb接口。开机的同时重复按f12,然而没进pe却进了系统。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是热键不对,不同品牌的机子进pe的热键是不一样的。然而hp的热键不知道,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当时也没有想到用百度,于是,关机,拔出u盘。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在另一台机子上装。于是拿出另一台联想旭日420a、这台机子还有毛病,内屏时显时不显,但外接显,于是拆下硬盘,把hpcq40上的硬盘也拆下。把hpcq40上的硬盘装到联想上。再把tcl液晶电视搬来,用vga线与电脑连接起来。电脑插入u盘,开机的同时按f12,好,进pe了,接下来的就不用说了,镜像完成,开始安装了,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接下来一阵忙活,拆装硬盘。然而hpcq40开不了机。咋回事啊,原来是装的是xp系统,它读取了联想的硬件。怎么办,再拆再装硬盘。重新装系统。这次装win7,同样操作,然而联想提示cpu与系统win7不符合。它也读取了联想的硬件,肯定又不行了。咋办,重新开始重新分区重新装win7系统,在镜像完成时,立即拔掉笔记本电源接口的电源线,当然电池也得事先拔下,让它读不了硬件信息。于是,把装好系统的硬盘拆下,装到cq40上,开机,ok,开始安装了。至此重装系统完成。由此,我想到,不能直接装系统的机子,还有装系统进不了pe的机子,以及在直接装系统时出错的机子,都可以用此法。还有一点在我们不知道进pe的热键时。一个是百度,一个是逐个试,看是哪一个热键,我在装德乐士一体机时,就用试的方法进了pe,装了系统。

网友A:
进BIOS可设置就可以呀

网友:
德乐士一体机的热键是f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可设置就可以呀

是的,不过我想这种装机方法,还是能解决在直接装机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

网友B:
  你这个也太繁琐了吧。。。  HP 是 F9 。。。。

镜像打完, 直接拆硬盘到 另外的机器里 开机 安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太繁琐了吧。。。  HP 是 F9 。。。。

镜像打完, 直接拆硬盘到 另外的机器里 开机  ...

是啊,我只不过是把我探索的过程写出来罢了,一点也不繁琐啊

网友:
惠普F9是快速启动 F10是进入bios

网友C:
嗯,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很简单,我这有个拆散的台机,挂硬盘方便得很!

网友:
装过这么多系统,只有三星的这样装过,现在一个win7的系统都有5个g了,这系统越来越大了

网友D:
能说的简单点吗?

网友E:
大部分笔记本,开机的时候,屏幕上都有提示的,那个按键是启动选择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笔记本,开机的时候,屏幕上都有提示的,那个按键是启动选择项

我现在都知道了,可写的是从不知到知之的一个小小白学习的过程

网友:
写此帖的目的是小小白学习的过程,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当然,现在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很简单,我这有个拆散的台机,挂硬盘方便得很!

用转接线可实现台机,笔记本之间的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说的简单点吗?

你都银牌了啊,最后有啊,是探索过程和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笔记本,开机的时候,屏幕上都有提示的,那个按键是启动选择项

还有没有的啊,而且有的也是一闪而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转接线可实现台机,笔记本之间的转换

一样的接口,直接挂上用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接口,直接挂上用就可以了

台机的硬盘接口与笔记本的硬盘接口是一样的?那淘宝还有卖台机与笔记本的转接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台机的硬盘接口与笔记本的硬盘接口是一样的?那淘宝还有卖台机与笔记本的转接线的

IDE的不一样,SATA是一样的,现在还有多少IDE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E的不一样,SATA是一样的,现在还有多少IDE硬盘啊

现在的台机,笔记本的接口都是sata了,我从没用过台机,谢版主

网友G:
楼主是刚开始学装系统吧,随便想想就知道你最开始的办法由多傻,要那样行的话为什么ghost的系统还要在重启后有个安装的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刚开始学装系统吧,随便想想就知道你最开始的办法由多傻,要那样行的话为什么ghost的系统还要在重启后 ...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是写小小白从无知到知的一个过程。走弯路,做蠢事,是肯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是写小小白从无知到知的一个过程。走弯路,做蠢事,是肯定的

我说的是个逻辑问题,做前仔细想想为什么系统安装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时间安装,你会直接选择5楼的办法,不过你犯的这种错误肯定将来还有人犯,写出来让人们看看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个逻辑问题,做前仔细想想为什么系统安装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时间安装,你会直接选择5楼的办法,不过 ...

一句话,还是小小白啊,不过,这也摸索出了,装系统可用一个间接的方法,这个方法还能解决在直接装机时遇到一些故障,而装不了机的问题。个人经验,啊,不对的地方,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