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L主板

楼主(2016-02-09):
技嘉g31m-es2l主板前后面板都没有声音,重做系统也一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确定不是驱动问题,耳机也试了几个。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前后都没声音   声卡坏了呗

网友:
你说不是声卡驱动问题,那只有声卡和桥了,但声卡的可能性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