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nvr显示单画面时不满屏

楼主(2016-02-09):
我用过多台海康网络录像机,在显示1个镜头时是宽银幕,(即放大某个镜头时不满屏),同样的镜头在大华nvr上是满屏的。镜头是海康的。不知论坛的老师们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过,是不是和设置有关

网友:
是不是和显示器的设置有关系,调整一下显示器试试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右边有两道竖线,是常说的一线屏吗,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录像机调成1024*768就好了

网友:
用显示器自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