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行k6080a不接键盘不开机,刷BIOS能好吗

楼主(2016-02-09):
联想这块主板必须有键盘才能正常开机,能不能通过刷bios像普通主板一样没有键盘也能正常开机,请指教

网友A:
不用刷就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要会

网友B:
你的正常开机是进到系统呢还是显示呢?很少有主板要接键盘才能显示的,键盘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吗?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主板接显示器颜色显示不正常(跟显示器无关),别的都正常,不是坏板,主要是联想的品牌机,bios里没有关闭键盘检测的功能,就是必须接键盘系统才能继续接着往下走,不然开机就卡在keyboard error等等这样的错误提示,这块主板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通过刷bios能够实现不接键盘上电自动开机运行,可以用来做软路由,不然像这样的老板子基本也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就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要会

普通主板都有关闭硬盘检测的设置在bios里,但是联想这块没有

网友D:
刷BIOS应该是可以解决,设置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应该是可以解决,设置问题引起的吧

对的,就是没有相关的设置选项,和diy主板不同,diy主板有关闭键盘检测的选项,联想这块没有,刷bios应该能够解决,就是不知道不同bios是否通用?比如常用的bios只有那么几种?ami和phonix

网友D:
只要主板南北桥和CPU及SIO芯片相同,可找个类似品牌板的BIOS资料试一下好了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主板南北桥和CPU及SIO芯片相同,可找个类似品牌板的BIOS资料试一下好了没用啊

这些信息从哪找?

网友:
迅维修网BIOS版块可查询看看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正常开机是接上键盘才能进系统,还是接上键盘后才能通电?

网友:
l-ig41m3 v1.1能用e8600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主板都有关闭硬盘检测的设置在bios里,但是联想这块没有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能启动,一般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正常开机是进到系统呢还是显示呢?很少有主板要接键盘才能显示的,键盘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吗?可以刷个BI ...

有的主板比较个性,你不接键盘,它就一直卡在那里等你接键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正常开机是接上键盘才能进系统,还是接上键盘后才能通电?

通电没问题,就是不接上键盘不往前走,一直卡着等你接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主板比较个性,你不接键盘,它就一直卡在那里等你接键盘

那只有品牌机,而且是会显示的,只是在LOGO过后的那个地方停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电没问题,就是不接上键盘不往前走,一直卡着等你接键盘。

如果接上键盘按键之后可以过,能正常的话一般是BIOS被重置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插上键盘也不行那就是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主板比较个性,你不接键盘,它就一直卡在那里等你接键盘

CMOS被恢复出厂设置后开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