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人求助:a1278无法开机,无logo灯,无开机嘀声,无报警声,风扇转,风扇旁的主板...

楼主(2016-02-10):
一台老a1278 macbook pro 13寸笔记本,过年拿回家,用了几天还正常,最后一次待机后没管。
结果电池没电了。
接上电源线后,充电正常(电源线上的灯也正常),但无法开机。
电池充满电后,开机后,黑屏,无嘀声,无logo灯,拆开能看到风扇转。摸摸风扇旁的主板微微热。
两条内存都拿掉症状也一样,奇怪。(以前内存没装好还有,滴滴报警)。

能给个大致的故障定位吗?
工作电脑,急啊,叩谢!!

网友A:
放个电   刷个BIOS   看看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个电   刷个BIOS   看看再说

放电是说拔掉电池连接主板的电源线,放一会吗?
这个试过,好像没效果。

有更准确的故障定位吗?或者缺什么症状描述?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电是说拔掉电池连接主板的电源线,放一会吗?
这个试过,好像没效果。

你是用户吧    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户吧    送修吧

已经修过两次了,同一家修的,老是修不好。
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

现在在老家,没法修,工作电脑,急用。

回去后,修一趟也很麻烦,跑很远。关键是修不断根,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以问问,判断故障点,能自己简单看看能弄好不。

网友C:
大过年的不是不想帮你,起码人家认为BIOS出错造成的,这种无缘无故的还真没法准确判断,毕竟你不是维修,说出大家想了解的维修参数。比如电流多少,那些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过两次了,同一家修的,老是修不好。
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

做维修的 修两次都没修好  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换一家专业点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过年的不是不想帮你,起码人家认为BIOS出错造成的,这种无缘无故的还真没法准确判断,毕竟你不是维修,说 ...

那倒是,
若简单弄弄搞不好的话,还是得去那家,还是挺大的店,专修苹果的,结果还是修个半吊子,哎。

谢谢几位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 修两次都没修好  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换一家专业点的修吧

当时还是能修好的,修完了主板上也没见啥变化。

但过不了多久又出问题,三个月内已经跑两次了,这过完年还得跑一次,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还是能修好的,修完了主板上也没见啥变化。

但过不了多久又出问题,三个月内已经跑两次了,这过完 ...

当时修好了  然后又出问题的  等于没修好

网友D:
简单的你都尝试了,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坏了这种没办法,只能送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你都尝试了,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坏了这种没办法,只能送修

今天回上海了。

开机试了一下,竟然开机了!!

kao,完全搞不懂了。

各位高人,能否给个合理解释不?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

网友:
楼主你样说很难知道问题啊   现在 是上电不显示啊 , 内存   显卡都是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回上海了。

开机试了一下,竟然开机了!!

哈哈,能用就用吧,电子产品这种东西要说一定是不可能的,例如客户在家就一直有问题,拿到维修店面就一点问题也不出现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