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3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10):
使用好多年联想THINKPAD E30使用中出现蓝屏,最后开不了机,拆开散热器发现主板罗线母有松动,造成散热不良,补焊后装好能正常开机使用,不过用软件测CPU温度看视频有90℃。

网友A:
90度   那还是没处理好吧            太高了

网友:
排风口堵的灰尘了吧

网友:
扇热硅胶是不是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度   那还是没处理好吧            太高了

是啊,还有90度,继续努力!

网友C:
没看懂。没看懂什么意思 90度肯定有问题  英特尔的一般不超过6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没看懂什么意思 90度肯定有问题  英特尔的一般不超过60开始

是用软件测CPU温度,看了2小时视频温度升到100了。看来再要维修。

网友:
清下尘 加下散热硅胶

网友:
加强散热,压紧螺丝后会热量下来吗?估计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有90度,继续努力!

90度   还得继续修  祝你好运吧

网友:
看视频就达到90度,建议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提点,现在选用节能模式看视频降到80左右了,不过速度只有600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温度还是太高。继续努力

网友:
想办法继续做一下扇热把!这样给客户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

网友:
要查一下是散热器上真有90度,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估计正常,加下散热硅胶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或者散热器漏气了

网友:
兄弟,硅胶有没有干呀,90太高了

网友:
太高了,用不住。

网友:
温度高达90度,有没有出现死机问题啊?

网友:
这个东西坏的很多

网友:
温度高了点啊

网友:
用手摸一下,是否有90度,90度手挨住10秒就受不了

网友:
垫铜片.弄好散热

网友:
应该导热管也不行了

网友:
温度高了点

网友:
散热器坏了吧

网友:
温度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没搞好,太高了

网友:
多谢高手提点,还未搞好经过几天试机会死机,用热风枪吹下显示芯片能开机,看来要重植显示芯片。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D:
改长转吧 经济实惠
yyji
将风扇改长转,看视频几小时软件测到温度最高到了79℃.
详情

网友E:
看看铜管散出来的风是热的吗???
yyji
出来的风是热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铜管散出来的风是热的吗???
出来的风是热的.

网友:
温度太高,建议清下灰

网友:
有可能散热器导入性能下降,出风口是否出来的是热风 。

网友:
散热器也坏了吧

网友:
这么搞不高死机蓝屏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长转吧 经济实惠
将风扇改长转,看视频几小时软件测到温度最高到了79℃.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底部没有接触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