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V223

楼主(2016-02-10):
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在使用的时候,会突然黑屏,1到3秒就会又恢复正常,不定时黑屏,屏幕下方的指示亮为绿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

网友:
查电源电路和驱动板电路

网友:
先换掉全部按键试试

网友:
先测一测电源电压吧,

网友:
不代换还真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