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ONY液晶电视机KLV-32S400A.电源板号PS6203.1-875-582-11短接那两个针脚,可強制上电

楼主(2016-02-10):
SONY液晶电视机KLV-32S400A.电源板号PS6203.1-875-582-11短接那两个针脚,可強制上电

。REG12V
。REG12V
。REG12V
。GND
。GND
。GND
。AU-GND
。AU-GND
。AU-VCC
。AU-VCC
。STBY3.3V
。ON/OFF
。POWER-ON

网友A:
1脚写的是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写的是开机,,,,,,,,,

你好,1脚和3脚的3.3v短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1脚和3脚的3.3v短接可以吗?

我只是看到写着是ON/OFF,但具体没有试过,,,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1脚是直流开机,2脚是交流开机,,,

网友:
应该短接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看到写着是ON/OFF,但具体没有试过,,,

SONY液晶电视机KLV-32S400A.电源板号PS6203.1-875-582-11短接那两个针脚,可強制上电

。REG12V
。REG12V
。REG12V
。GND
。GND
。GND
。AU-GND
。AU-GND
。AU-VCC
。AU-VCC
。STBY3.3V
。ON/OFF
。POWER-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看到写着是ON/OFF,但具体没有试过,,,

ON/OFF应该是背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