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板子 已成过去的主板 ABIT KN9S

楼主(2016-02-10):
型号: ABIT KN9S   升技板子

故障:上电不久掉电,能跑码

小白迅维出来的不久,今天给同学们拜年了。

几天前接到一板子,先上张全图,高大尚老板子,可惜公司已经倒闭了。

上电跑码,码还没跑完就掉了,无法再触发。

测量开关针,5V 正常

查看CPU与风扇接触良好,怀颖温控电路故障,出现这种问题小白知道无法处理了,因为到现在都不知道主板上温控芯片怎么找。

心里一阵毛躁,过大年的,就搞了个难搞的板子过来,太坑爹了,把板子扔一边了,不修了。

扔了几天没理它,今天闲来无事,上论坛逛逛,才想这板子,顺便查下板子,看有无类似维修经验,失望中发现惊喜。居然有图纸

哈哈,万能的迅维,我对您的敬仰,有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通过 图纸 发现 Q33 电压 D极只有 2.3V  ,由3VDUAL 上拉的,正常应为3V,电压偏低,

测量G极,发现无电压,拆除Q33,测量D极依旧为2.3V ,查电路发现去处为桥和IO,无其它。

短接R361,有3.3V ,电阻有问题,本来想直连算了,但最终还是找了个电阻接上,测量电压有2.9V,勉强可行。重新焊上MOS管。

上电测机2小时,不掉电,此板修复。

小白再次祝大家 猴年祝身体康佳赛蒙牛,美女飘柔多联想,生活富康乐百氏,事业捷达步步高,财源强生腾新浪,股票长虹冒紫光。

顺便弱弱的问下大神,如果无图张,怎么找温控电路!~~~

新年给点分,无分就是无钱,大家包个大红包给小白吧。

网友A:
大过年都发帖 供大家消磨时间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B:
这种老主板修起来都没有人要。

网友C:
这是单桥板子,爱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主板修起来都没有人要。

现在谁玩老机子,也只有老爷子玩老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桥板子,爱开焊

AMD 不好,装机都不太喜欢用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过年都发帖 供大家消磨时间  加分是必须的

发贴给大家拜年嘛,呵呵

网友D:
这老主板就算修。也收不起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老主板就算修。也收不起来钱。

大哥,现在赚钱不容易,亏钱的倒很多,我也不想,MB 没办法。

网友E:
挺好的,修工控的一把好手

网友F:
温控信号是不是进IO的啊,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根据IO引脚 定义来跟踪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温控信号是不是进IO的啊,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根据IO引脚 定义来跟踪它

好像不行,不一定会直接进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不行,不一定会直接进IO吧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怎么找到主板上的热敏电阻。

网友H:
就算有图纸,我也未必能修好。居然给你蒙对了,温控,掉电有时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算有图纸,我也未必能修好。居然给你蒙对了,温控,掉电有时是缺电压

这板子是坑爹货,其实还有其它故障,后面的没写出来而已  三个故障   触发掉电----强制断电再触发无法开机需要拔插ATX才能开机------有时挡C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修工控的一把好手

同学谬赞了,小白洗白白刚出来不久,离这个还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主板修起来都没有人要。

确实这种板子已无维修意义

网友I:
造成跑码没跑完就掉电的原因还有开关针电压偏低也会这样。

网友:
这么老,修好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造成跑码没跑完就掉电的原因还有开关针电压偏低也会这样。

现在日子不好过,有钱赚就勉强做做,也只能这样。有可能是四秒断电,所以一开始就量了开关针

网友J:
电阻短接就有3.3V所以这个电阻就开路了吗?
新手问一下, 谢谢

网友:
这牌子 主板我见都没见过!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同病,但能进pe能跑完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电阻短接就有3.3V所以这个电阻就开路了吗?
新手问一下, 谢谢

短接R361电阻两端同时也是判断Q23故障,Q23击穿短路的话,短接也是不会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R361电阻两端同时也是判断Q23故障,Q23击穿短路的话,短接也是不会有3.3V的。

哎呀,我是拆完MOS管再短接,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R361电阻两端同时也是判断Q23故障,Q23击穿短路的话,短接也是不会有3.3V的。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哇哈哈,第一次看到光头强哥哥帮我加分!鸡动啊!

网友:
AMD爱开焊——,

网友:
楼主别闹你不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