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帖!技嘉GA-A55M-DS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2-10):
接到此板目测还很新,心想肯定有维修价值,哈哈!就是喜欢修成色新的板板!话不多说直接上诊断卡测试。结果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结合图纸习惯性的用万用表测各大关键点电感供电,CPU VCORE 1.4V  VCORE_NB 1.1V   内存1.5V 正常     而VCC_SB 桥供电只有0.4V

由图纸可以得出VCC_SB由PU3 LM358双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提供 。直接找到开启信号SB_VCC_EN 也只有0.4V ,PU3A输入跟输出相同说明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前级,此电压由2.5LEVEL经PR19分压得到,实际测也不正常,接着往前搜索。。。。

追踪到这里发现2_5LEVEL由5VSB待机电压跟Q2 (TL431)组成的2.5V基准电压提供,怀疑Q2击穿短路,更换后故障不变。开机状态下用镊子瞬间短接了限流电阻R93,奇迹发生了,诊断卡跑码咯。果断找了个220的电阻换上,故障排除,完美亮机!

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  。亲们加分吧,嘿嘿

网友A:
怎么个意思?查一下LM358的3脚先

补充内容 (2016-2-11 13:54):
上次看这贴的时候楼主还没发全。所以胡言乱语了

网友:
继续查,LM358.。。。。。。。

网友B:
楼主新年第一帖,牛逼,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新年第一帖,牛逼,加分鼓励

谢谢兄弟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意思?查一下LM358的3脚先

其实就是测量lm358工作条件

网友C:
LM358比较正向大小2.5v才能输出高电平,应该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
其它这个LM358芯片知道它工作原理,主板维修上难度不大吧。

网友D:
技嘉主板也喜欢坏电阻,精神还是不错,大过年的就修板,我也想修板,在家闲着无聊

网友:
好多板我连上电时序都不知道呢,加分支持

网友:
SB电压0.4直接找正相输入端EN信号检测,LZ这一步就可判358好坏,高手!学习了!

网友:
Q2图纸上不是431吗?和实物不一样?

网友:
电阻本来就工作在击穿状态,这个叫阻值变大或接近断路。

网友:
这个故障和GA-H55M-DS2 还一样的毛病啊,

网友:
值得学习,下次碰到注意

网友:
清晰的记录,,,,

网友:
有图纸。测条件。蛮好的。

网友:
LZ维修技术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威武,不过小白一直都不知道AMD 几个系列的时序,能否说下

网友E:
我上次也是这个位置,不过我是电容坏。纠正下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8比较正向大小2.5v才能输出高电平,应该是这个原理吧

你的理解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是这个位置,不过我是电容坏。纠正下笔误:

恩恩  就是这里写错了 谢谢提醒

网友:
板上好像没有元件标识,找起来麻烦点

网友:
过年发帖不易,赞一个

网友:
过年还修板,精神不错

网友:
短接R93的方法不可取,这样会导致桥供电增加1倍电压,有挂桥危险!431因负载过重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也喜欢坏电阻,精神还是不错,大过年的就修板,我也想修板,在家闲着无聊

技嘉主板BIOS比较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是这个位置,不过我是电容坏。纠正下笔误:

已帮着改正,感谢纠错。

网友:
新板,前两天也碰到一块,没修好

网友:
想问下各路大神。 。这个限流电阻。。用镊子短接的情况下不会出别的问题吧。。 如果可以的话再维修中到可以借鉴,不用每次都代换。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因为找料板很费时间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TL431是SOT23封装的。如果确定型号的!很小,
上面一般看不清楚!

网友:
电阻坏得非常少见吧

网友:
楼主给CPU散热 用的啥高大上玩意

网友:
这个地方是不是爱出故障?

网友:
电阻变质,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已经加分

网友:
楼主示波器不错,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话说有个问题一直不明,就是技嘉、V星这么多比较新的主板,图纸、点位是从哪儿弄出来的,为毛华硕的图纸就是没有,只有点位图,量也比它俩少得可怜。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大家说说,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哪个好修一点呢????

网友:
现在维修都是示波器了。牛呀

网友:
mai  de  tu zhi  ?

网友:
你的板是1.1么,我这个1.1的板,很多管都没有标号,也是无复位,都不晓得杂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