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h81h主板不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02-10):
2016.2.4号客户送来上面工控主板一片,为不上电,换了TPS51285待机芯片后仍无3.3,5VSB电压产生,各位能否分析一下维修思路指点一下?最早量上面二个电压信号对地阻值为好的,也换了二对MOS管了。

网友:
产生电压的基本条件都要查

网友:
各内存电及內存负载电,CpU核心电及前端总线电都正常啊

网友:
无待机,你得用示波器测下,看不出3.3V是因为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不出还是因为芯片保护而关掉3.3V待机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享

风神一笑 -10 都没修好 你给我说不错得案例?

网友:
要向各大神清教

网友:
在等大神今析啊!

网友:
大神人员分析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大婶级别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看下3  5 v得待机芯片 是否开启,
最好用示波器来检查
通常用得万用表一般检查不出来

网友:
好的,俺先按上面方法查查看

网友:
还在修理中,啊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