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H61H工控主板上内存条后通电断电故障

楼主(2016-02-10):
2016.2.1日客户送来上述工控板,故障为上内存知、条后主板通电断电,一取下内存条小喇叺长叫数码卡跑码都 正常,只要一上内存条主板就会上电断电上电后又自动上电断电反复如此。主板BIOS资料已换,南桥和CPU座也已换,量内存上信号对地地値也正常,主板上各大供电电压为正常的。附上实物图和线路架构图,如有大神们修H61 BGA的主板有修过类似故障请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
个人觉得 BIOS可性大些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俺刷了BIOS不管用,不管是HM76桥和S0KeT988-cpU主板也遇到过上面故障未修好过,请某公司主板研发工程师RD分析也找不到什么信号引起的故障,

网友A:
有修理过类似板的同行门发表一下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理过类似板的同行门发表一下分析一下?

用示波器挨个对比一下,看看那个是掉电的原因,再回头查一下供电的质量。

网友:
测一下复位出来没,量一下内存供电,特别是SM总线

网友:
不插内存正常,插上内存反复重启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查内存的工作 条件,SM总线  SPD,REF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