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怎么也连接不上苹果5C!

楼主(2016-02-10):
之前用官方软件刷机显示-1.然后用爱思刷,进条走到3分之2后出错。刷了N次都不行。然后在爱思软件中点“设备退出恢复模式”后。这台苹果5C再也连接不上电脑了。重装了官方刷机软件,也不行。用朋友的一台5C连接正常。看来数据线和电脑都没有问题了。拆机测量了PP1V1,PP1V8等电压都正常,电流在200到400MA摆几下后,大概10秒后电流归零。屏幕也是出现白苹果后10秒关机,再按开机键重复上次开机一样。不按开机键电流为零。连接电脑跟按开机键一样,出现白苹果10秒后关机。24M晶振起振正常,RESET 1V8正常。难道?硬盘数据坏了?此手机无ID锁。

网友:
有无摔过的

网友:
复位正常以后 应该是要读取硬盘资料 开机自检了

网友A:
24M晶振正常 那么PMU的晶振正常了吗?

网友:
应该查基带部分

网友B:
就是摔过了,给别人吹焊过基带CPU.拿来看后手机基带供电1V2短路了.重新植锡基带CPU后,还是可以连接电脑的.后来就如上面我说的了

网友:
确实基带CPU给人动过,但我已经重新植好,但应该拿掉基带CPU,电脑也应该认手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M晶振正常 那么PMU的晶振正常了吗?

出电压了,没测量过,一会测一下.图中U11已经没有了,上家直接短接了.这个可以短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电压了,没测量过,一会测一下.图中U11已经没有了,上家直接短接了.这个可以短接吗?

这个短接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暂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接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暂存的!

看到它有一脚是RESET1V8控制着,正常开机短接也许没问题,但如果刷机软件控制DFU到恢复模式到正常模式.不知道是否控制着这个U11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摔过了,给别人吹焊过基带CPU.拿来看后手机基带供电1V2短路了.重新植锡基带CPU后,还是可以连接电脑的. ...

摔过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先检查电脑 在检查线 在检查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