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时序求助

楼主(2016-02-11):
小白迅维出来不久,弱弱的问下AMD 时序是不是只分 双桥跟单桥,AM3 FM1 FM2  的主板,只要是单桥的,是不是 都按单桥主板时序走。待机---内存---VDDA---CPU---VCCSB/VDDP/VDDR

网友A:
你不是实地的吗,怎么还问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实地的吗,怎么还问这个?

实地的 INTEL 讲得多,AMD 不太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 INTEL 讲得多,AMD 不太了解

这样说的话太坑了...难道出来后和客户说你这个是amd的,老师没教,你换个i的再拿来修么?

网友:
AMD时序不分单又桥。可以直接无视北桥。时序中北桥不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太坑了...难道出来后和客户说你这个是amd的,老师没教,你换个i的再拿来修么?

你直接说我上课没认真听课不是更好,我是不懂才问大神,不用这么纠结这种问题。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记的,AMD的时序:内存—CPU—总线—桥,具体在电路图中是些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网友:
没错呀!AMD单桥的时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老徐说过北桥不管事 别理北桥
老徐的书里有 自己去买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徐说过北桥不管事 别理北桥
老徐的书里有 自己去买一本

谢谢同学,原来到最后,还是得看书。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具体还要看AMD什么芯片组主板,一般880系列双桥上电时序为内存-VDDA-CPU-桥-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具体还要看AMD什么芯片组主板,一般880系列双桥上电时序为内存-VDDA-CPU-桥-总线。

是啊,我现在只有两种概念 AMD 单桥:内存-桥-VDDA-CPU-总线
                                     AMD 双桥: 内存-VDDA-CPU-桥/总线
然后,新的主板就不知道时序了,就是想问下新的主板(FM1  FM2 AM3 )是不是能用单桥时序走或者有一些变化

网友:
我修电脑。有图我就什么都知道 了。没图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修不了。

网友:
时序都是一样的 AMD恶心地方是PG门电路 没图纸不好找

网友:
单桥的时序  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太坑了...难道出来后和客户说你这个是amd的,老师没教,你换个i的再拿来修么?

实地的都是高手啊 我们哪里敢跟他们比啊 笨

网友:
AMD时序与英特尔相反,是先有cPU压,后才有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