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开机不显

楼主(2016-02-11):
三星270e5j开机不显,电流只上到0‘33CPU供电出来,这机器只有一个大芯片

网友:
看来有机会遇到

网友:
看下平台复位出来了没有,打下波波看过内存没

网友:
大芯片??单U?  热热看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合一CPU把,你也说清楚点啊大家也好帮你   图片什么的也可来两张啊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也许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干单芯片就好了??

网友:
haohoao好好好红啊哦哈说的好

赵子文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有图的话可能可以帮忙分析下

网友:
单桥又BGA封装不好弄啊

网友:
我也碰到了 做了BGA不行 刷了BIOS也不行 电流始终在0.3左右不跳变

网友:
个人经验  一般这个故障首先刷下bios   不行在加焊 你说的那个大芯片  手法没问题好的几率百分之90  个人经验

网友:
东芝L 650   A卡   i3 一代cup    有时亮有时不良   加焊显卡 就能完几天     是显卡芯片坏掉了吗?  我只加焊了    求指点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还有你发错板块了 你这个是求助帖

网友(2016-03-22):
我手上一台进水的,也是这个情况,不好如何下手,稍为烤了一下CPU,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6-04-21):
我手上有一台开机0.1电流的,全板电压都出来了,包括CPU供电,晕死,只能先刷个BIOS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