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维修经验

楼主(2016-02-11):
联想:Y460
板号:DAKL2BMB8E0
现像:客户说本本在用的时候,被小孩绊了下电源线,摔到地上后,开机不显了。
上稳压电源,电流到0.9几后,跳到0.8A左右,不动了。貌似无显卡供电。

拆拆机查GFX_CORE+1.8V_GPU+1.05V_GPU+3V_GPU,几个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为GFXONGPU_EN。大概分析为,GFXON为高电平时,分别开启GFX_CORE电压得到GFX_PG为高电平,开启+1.05V_GPU电压得到+1.05V_GPU为高电平,开启+3V_GPU电压。见图纸44页。

GFX_PG+1.05V_GPU+3V_GPU再去控制PQ94\PQ96\PQ97导通使GPU_EN为高电平

GPU_EN使PQ88导通输出+1.8V_GPU电压

分析得出GFXON为关键信号,到主板通电测量为0V,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在附近了。
继续追查GFXON,由U51与门产生,测1脚为3.3V,测2脚为0V

Q432脚控制信号DGPU_PWR_EN#3.3V,使Q43导通,拉低了U512脚。
此处DGPU_PWR_EN#应为低电平0V,实测为3.3V,看来还要往前查。

来自桥芯片的AB7点位,问题来了,桥没有得到哪个电压或哪个信号,从而不输出低电平的DGPU_PWRW_EN#信号呢?
大概查了一下图纸,乱七八糟的电源太多了,先翻翻主板有没有掉件吧,不是说摔了一下么。主板电池是贴在主板上的,不知怎么会想到把电池拉下来,这是看到D5掉了,粘在贴纸上,难道就是它的问题??
焊上,开机,呵呵,电流跳到1.5A了,估计亮机了,装机,收钱。

网友:
真是想不到D5能被摔下来还不是很容易被发现楼主算是走个捷径

网友:
摔过的机器拿到手先检查外观很重要

网友:
上稳压电源,电流到0.9几后,跳到0.8A左右,不动了。貌似无显卡供电。这都能知道是显卡供电,楼主真牛

网友:
这机器的问题也是牛,哪里不好掉,居然掉电池还有胶粘着的地方,地板内力深厚啊

网友:
摔过的,我都是先检测有没掉件,虚焊之类的在查

网友:
为何不 解释下 D5  是 给桥 做什么供电的

网友:
恭喜楼主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要不是拆下电池  可有得你搞了    貌似 D5连的是桥的基准电压脚    如果这个脚只连这一个  估计触发都触发不了了

网友:
广达这种二极管很容易掉件,经常有人这附近做手脚!

网友:
啊。。d5竟然影响了独显的开启信号!!震惊。不知道什么原理啊???哪位大神解释下

网友:
请铲除此次留言。网络延迟重复了

网友:
这网络太不给力了。点击没动静。刷新下,竟然出了3个留言,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感觉还是迅维网登录的人太多了。点击留言,没动静呢就多点 了2下。请铲除此次我的留言,不好意思

网友:
细心 加运气。大洋就到手了。。

网友:
解释下 D5  是 给桥 做什么供电的

网友:
这个D5真是牛 是不是有点虚寒掰电池粘下来的

网友:
运气不错,不拆电池的话,还有的折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