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REV:1.00 反复开机掉电请问怎么修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2-11):
电脑正在进入系统时,会突然掉电,然后又开始重新启动,若不强关或拔电源会一直重复掉电重启,一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完BIOS还是这样,换硬盘或系统也是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换个电源看一下   不行再查主板吧

网友:
用P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看一下   不行再查主板吧

电源换了两个了,大小功率都换过了,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重启,可能跟显卡驱动有关,要查CPU到GPU的线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了两个了,大小功率都换过了,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高手指点指点吧。

裸板点呢  别在机箱里点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板点呢  别在机箱里点  看看

裸板电,也是进系统就掉了,重启了。进PE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裸板电,也是进系统就掉了,重启了。进PE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么奇葩啊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没多少钱

网友C:
今天搞定一块类似故障的板子,PCIE供电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葩啊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没多少钱

是啊  买个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搞定一块类似故障的板子,PCIE供电有问题

我试试,找找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买个试试。谢谢你了

不谢  不谢  也没帮到你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谢  不谢  也没帮到你  哈哈

还是得谢谢,也帮到不少啦

网友:
用PE不掉电,不知道怎么回事,奇怪吧。

网友:
不装任何驱动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下掉不掉

网友(2016-03-18):
重新换了一个板子,那个不在修了,不会整

网友:
经验,很实用。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