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bios是phoenix 跑马问题

楼主(2016-02-11):
开机触发,有复位,没有时钟,跑马的时候一直停在41,而且会一直响是什么问题,cpu和内存肯定过了

网友A:
没有时钟,能跑码吗

网友B:
内存金手指,内存插座脏了,擦干净。今天刚搞定一块同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B:
没有时钟怎么可能跑到41啊,晕,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金手指,内存插座脏了,擦干净。今天刚搞定一块同样问题的板子。

内存c1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钟怎么可能跑到41啊,晕,用示波器打一下

41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钟,能跑码吗

rst常亮,irdy一闪一闪,frame 也是亮就clk不亮,主办speak 一直响

网友:
老主板是。现在新的主板比较少遇到,你可以写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