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DAZQSAMB6E0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11):
联想:宏基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现像:上电掉电,待机电流多大忘记了(这个是年前维修的一个机子)。可以再次触发,按一次开关可以关机。

三板斧抡上,进论坛找BIOS刷刷,,,刷了两个BIOS刷了,无果,白白的积分浪费掉了。找个图纸看看先,板子在抡起来瞧瞧,看看有没有什么死鱼可捡。
边看边想,都可以触电流跑这么大,打电感值就算了,找到35v的电感来测量,没有电压,测量RT8223P待机芯片8脚(VREG3)17脚(VREG5),LDO3V  5V

说明EN信号正常。待机35v的开机应该是通过1脚6脚连接的电阻开启,所以待机芯片只要满足En  VIN 还有4脚tonsel。vref电压也就会出来好像是2V的 忘记了
测量结果EN2.65V   VIN18.6V TONSEL忘记多少V了,条件都满足不出电压,干芯片,(这个干芯片是没有在用示波器的情况下使用的)应为年前活比较多,到了里就仍一边了 去找马云买芯片了。到货了换上新芯片一样无果,其实这个时候用示波器测量就不会去定芯片了,请看下面的35v波形。

这个是3V的波形,看来3V出来了 并且维持了2  3MS,芯片保护关闭了输出。接着在来看5V的波形:

看来问题出在5V上,波形上应该是这样的5V上去了马上被拉低,当到达5v左右后2-3MS 芯片反馈检测不正常在此调整pwm 想拉高5V,过了几MS芯片检测还是有问题,保护了,关闭输出。看着波形大家应该立马换大的滤波电容,找到PC179,从料板上拆一个补上。

看图纸找5V后面的输出,现在只要顺藤摸瓜了,哪里有问题搞哪里,(在此吼一吼,谁会烧机,指点下呗。)
拆掉PD4,上电看看,35V正常。看来真是后面短路 拉低了,没有PD4配件就装回去。在往下面查,

到了二级电压转换了,S5  ON应该为高电平,PQ28导通拉低PQ56 G级让PQ60导通产生+5-S5,这个电压是EC的BIOS供电,也就是有了这个电压ec脚为才能被分配出来。
实际测量S5 on 是高电平,PR248一段是13V一端是0V,直接拆掉PQ56,上电,看下待机电流有0.012几,正常?其实不正常,继续听后面的。
到了这一步我没有去测量+5-S5这个电压出来了没有,看到待机有0.0124就去触发,情况还是一样,接着测量PQ60,妈的,G有13V的样子没导通,换掉PQ60,在上电,待机电流是这样变化的,0.0124 0.0085  0.0037说明EC正常读取到BIOS,
上电电流蹭蹭的上涨OK。接下屏幕看看:
修复完成,顺带看下+15V的波形

再把罪魁祸首的原件弄上
到此为此结束;
版主给个精吧!没分很难受,看官们有分就加点吧!没分没动力啊!
后面还有一例维修。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4-12-13 05:36
 会员7559212元2022-10-26 14:19

网友A:
有分析  有实物     给精    就是排版乱了点  希望下次 能有所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分析  有实物     给精    就是排版乱了点  希望下次 能有所改进

帖子发的少,下次改进改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帖子发的少,下次改进改进

你不会烧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烧机吗??????

不会烧机,,,,有那个帖子讲解过吗?给个链接。。。

网友:
修的精彩图片也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机,,,,有那个帖子讲解过吗?给个链接。。。

烧机的贴子 很多哦   你搜烧机    就能搜到了

网友:
不会吧。修的都修这么好,竟说不会烧机。楼主谦虚了

网友:
测波形比较直观,不忙换芯片。不急

网友:
这种有分析  有动手   有条件  看着也不累   很牛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至于烧鸡吗。慎用。以免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有点乱。

网友:
直接烧鸡 快 准 hen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有点乱

网友:
这样的水平说不会烧鸡,开玩笑的把

网友:
小白又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但是好像在绕,没有直接测量重点?还是排版时思路出了问题?楼主当把PD4摘掉后就应该知道是+15v后继的问题了,这时楼主又说去测量S5_ON, 看的蒙圈了, 不过楼主修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
其实烧鸡还是很简单的哈可以参考下其他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