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BIOS疑难杂症解决--求验证

楼主(2016-02-12):
板号LA-7981P,论坛里面bios很多,这里不重复发了。原故障是每次内存换个插槽可以开机,用也没问题,关掉之后开机电流0.3~-0.5来回跳不显示,再把内存换插槽又可以开一次机。
怀疑bios,个人习惯是拆下的bios芯片保留,直接用新的bios芯片刷好程序测试,这样好处是方便还原。论坛里的bios试了很多,全是不显示,换回原bios又回到老问题。 原bios芯片是U6-CFEON 25Q16B 和U5-CFEON 25Q32B。 U5带换的是MX 25L3205D,更换了2个芯片,刷了好几个程序都是电流0.9不显示。后来没办法了用原bios刷了新程序,立刻显示,测试开关机多次,没有问题。

通常都认为25系列只要容量一样可以代换,这里想问下是不是有这种姑且称为兼容性问题?

网友A:
这款机器用的9012的EC 带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用的9012的EC 带程序的吧

9012  是应该带程序  但是这个机子  在图纸里   南桥有两个BIOS芯片

网友:
我看图纸  这个机子 南桥有两个BIOS芯片??

网友:
应该不会吧,不过最好是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不同公司的没试过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不上电

网友:
这机器是有两个BIOS芯片 ,楼上的刷哪个好的呢,U5 还是U6?

网友:
我一般也都同容量,同电压代换。

网友:
有时候就不行,以前遇到一个CQ40就不能代换芯片

网友:
我刷下试下  我的故障是上电掉电

网友:
去掉BIOS不上电
试试刷BIOS看看

网友:
我的是25L64FV的  只有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