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6050A2364601 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12):
板号6050A2364601 奇葩问题求助,开始测试时待机芯片没有线性3V和5V输出,检查外围器件OK,后继无短路, 判断芯片挂了,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状态。待机RT8205E,各位谁有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给点思路。
芯片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F有电压?

网友:
线性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嘛,供电有吗

网友:
都检查了 还是没有思路 果断放弃

网友:
从条件一点一点的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