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学现用:读iPhone维修手册第三版之时序疑惑,求助!

楼主(2016-02-12):
欣喜年内购得iPhone维修手册第三版,正好客户送来了一台故障机参照维修,本来机器是正常的,客户自己更换了电池,电池装好了但装屏幕的时候没装好,造成不显示,但手机内有声音,也可以正常联机,对照图纸发现FL2036电感被客户碰掉了,FL2036是送给屏幕的复位信号,满心欢喜的短接FL2036焊接没问题,满心欢喜的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搬出维修宝典第三部查得第一步先产生pp1v8,第二步,CPU经过FL2036送出屏幕复位到显示连接座,实测,pp1v8正常,FL2036和R2052两端电压均为零,找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来测,正常电压应该为1.8V,断开FL2036两端电压也为OV,这个信号由CPU直接发出,总不能让我怀疑CPU,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CPU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误判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扣屏测啊

网友:
假定CPU坏,借一个1.8V,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最后到底是什么元件坏了,解答一下

网友:
怀疑就干

网友:
最麻烦的是接二手故障.

网友:
换个电池坏了CPU?可能是换了块垃圾电池

网友:
学习,好期待这个书

网友:
i现在手机修好没有

网友:
能开机cpu的问题不大,是不是线短路了,或者借个1.8,最后不行才搞cpu

网友:
正常开机cpu的问题应该不大,是不是那根线短路了,借个1.8看看,不行才搞cpu

网友:
先看下FL2036连接CPU端的 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静等高手来解惑

网友:
借个1.8看看,这是真么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