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硬盘一开始读的出来,后来格式化后就都不出来了!

楼主(2016-02-12):
1、拆下来放进硬盘盒一开始读的出来,后来我把东西搬走后,格式化,之后就读不出来了。

2、插上自己的电脑后可以连上,但无法显示,如下图:

右下角上侧那个盘是装在光驱里的存储硬盘,下面红圈里的就是当作移动硬盘用的盘。这里显示连上,但是磁盘管理里面并没有显示,只有系统盘和存储盘。

3、插到别的电脑可以读出来,但是没法格式化,显示参数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初格式化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吗?求助诸位大神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A:
格式化的时候  有没有突然断电

网友B:
大哥 这明显就是硬盘坏了 用HMDD DISKGEN 扫扫看 是坏道 引起来还是分区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这明显就是硬盘坏了 用HMDD DISKGEN 扫扫看 是坏道 引起来还是分区表坏

啊?!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的时候  有没有突然断电

可能有吧。。。。。。。毕竟我好像没格式成功就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这明显就是硬盘坏了 用HMDD DISKGEN 扫扫看 是坏道 引起来还是分区表坏

具体咋操作啊大哥,还可以修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吧。。。。。。。毕竟我好像没格式成功就拔了?!

那完了   突然断电  和正在格式化的时候  拔下硬盘  很容易盘片造成划伤   物理损坏  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咋操作啊大哥,还可以修复吗?!

mhdd 不会用么。

网友:
不会,求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完了   突然断电  和正在格式化的时候  拔下硬盘  很容易盘片造成划伤   物理损坏  无法修复

啊!不是吧,我不记得有没有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不是吧,我不记得有没有断电了

那更完了  你自己都搞不清  有没有断电    更没救了

网友:
找个笔记本接上你的硬盘,找个pe用DISKGEN看看,简单点,太复杂你也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