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漏电300ma 换电源芯片后漏电20ma

楼主(2016-02-12):
电源芯片已经换了好几个   还是漏  请搞手帮分析下  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烧机看下,漏电的机器一般是电池供电公共端对地阻值短路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机看下,漏电的机器一般是电池供电公共端对地阻值短路引起。

我在拆下电源芯片后不装芯片试了下不漏,装上后就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机看下,漏电的机器一般是电池供电公共端对地阻值短路引起。

公共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拆了芯片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拆下电源芯片后不装芯片试了下不漏,装上后就漏

查下电源芯片外围相连元器件损坏情况。

网友:
看过一高手的,说修苹果的机子,手工那不是一般的好,不然修不了

网友:
可以再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C:
会不会是PP VCC MAIN这条线上的电容漏电,可以把有关的电容用松香熏白来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P VCC MAIN这条线上的电容漏电,可以把有关的电容用松香熏白来烧机

难道又要脱光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还要用烧机大法

网友:
脱就脱吧开干  等下给你们上脱光的图   很艳的哈哈

网友:
查看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上面可调电源型号能否告诉我,我想买一个啊!

网友:
人在不在网上,知会一下可调电源型号

网友:
兆信电源rf-1503t

网友:
多楼主的知会,我收到信息了。上面的手机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还没有修好   不过已经脱光了

网友D:
对于6的设计我只想说两个字(垃圾!没有过硬的手工,清晰的思路,再想像以前那样三板斧?那你会陷在里面,永远修不好,因为哪怕是一点点的短路都会让你费上几个小时,我都在考虑转行了……

网友:
有个别原件热稳定性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于6的设计我只想说两个字(垃圾!没有过硬的手工,清晰的思路,再想像以前那样三板斧?那你会陷在里面,永 ...

你这话说的一点的都没错   三个字真难修     四个字就是真TM难修    六个字  乔布斯龟儿子

网友:
还有是有人接这活吗     接的话联系我   我飞给你修

网友E:
楼主,你说的漏电,是电流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漏电,是电流大了吗?

不是大电流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拆下电源芯片后不装芯片试了下不漏,装上后就漏

后续电容漏电。各大电容测测阻值。我也是瞎猜的,因为之前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就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亲一下或摸一下哪的温度高一些,作为重点排查

网友:
这个不好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说的一点的都没错   三个字真难修     四个字就是真TM难修    六个字  乔布斯龟儿子

哈哈,要是乔布斯不死估计更难修,你就知足吧。现在苹果就是喜欢灌黑胶,要是不灌就好了,

网友:
拿掉电源不漏的话,应该后继输出问题,查一下待机电路和主供电电路。。

网友:
一般是保护板的问题吧

网友:
小电流漏电比较难啊。。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待机供电有微短啊,感觉还是电容。

网友:
小电流漏电比较难啊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你动过了什么!!!!!!,这样才好直接修改恢复有问题的地方!!

网友:
非常不错的案例 谢谢

网友:
我看见那么多图片 手机爆炸的好像都是苹果 还是不要用的好 楼主能告诉我手机爆炸主要是什么爆炸了  杀伤力怎么这么大

网友:
i楼主机器修好没有

网友:
我也正在修炼

网友:
苹果确实  难修~   基本我都是停留在 换屏的阶段  不要笑我哦

网友(2016-03-17):
短路一般是好检测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