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摔了 还能修吗

楼主(2016-02-12):
瀚视奇hg281d的显示器 昨晚屏幕摔了下 有些糊味 还引起跳闸 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还能修吗

网友:
看你说的意思,是一个独立的显示器,不是笔记本的屏,只要屏幕不碎,还是送修检测吧

网友A:
屏不破就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破就可以修

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既然有糊味了,千万别开机了,找明白人修吧

网友:
屏不烂就可以

网友:
是可以修的,,,,,,,,,,

网友:
自己能修吗 是小白 求指导

网友:
原来是显示器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呢

网友:
还是先改一下标题吧,什么意思啊,说是笔记本,里面是显示器

网友:
笔记本和显示器都摔了?   怎么修好歹拆开来看看先。   有些牌子显示器,外壳拆开就有塑料味。  不一定是烧了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明显就是一个家用客户上来问无了期问题

网友:
屏没烂就可以修

网友:
糊模一片是屏的问题,修也只能换个屏。

网友:
除了屏碎了不能修只能换了,,,电源板那是肯定能修的。。

网友:
只要你出钱,哪怕就剩一颗螺丝也是可以“修好”的。如果自己都修了,那么要维修人是干嘛的?如果自己可以同体无性繁殖多好,这个世界就简单多了。

网友:
发张图看看吧 应该能修的

网友:
既然摔的屏,可能屏也摔坏了,还是不要修了,重新买一台吧。

网友:
屏要没碎,因为有糊味,说明短路导致烧毁元件,这个找明白人看看吧

网友:
屏幕如果没碎 可以修的

网友:
屏幕没碎就是好事情 先拆机检测高压板吧

网友:
屏要是碎了就不要修了,成本太高。

网友:
又是一客户。。。。

网友:
主要是看屏幕坏了没有,屏没坏还可以修下

网友:
屏碎了 别修了

网友:
屏坏了就只能换屏了,屏没坏,里面的电路坏了是可以修的,但你自己不可能修的好,是个人都能修电路哪我们这些人不白学了。

网友:
若液晶面板还是好的,还可修下

网友:
你是小白吧?不会修就拿去维修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