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刚改的高压条连烧两个 为什么

楼主(2016-02-12):
这是我收的个坏显示器。 技术不行 修的玩玩 以前也改过高压条。成功过。在那个接驱动板那几个点上没找到12V 全是5V 然后就在高压部分的变压器附件找了个25V耐压值的电容,有个18V左右的点。 悍了上去。然后把高压部分的变压器拆了。  拆了后测过那几个点,电压都正常, 但是一通电。 就烧高压条的脚。。。。。 连续两个了。 都是钱啊。。。。。(注:都是没接负载的情况下通电的。)

网友A:
灯管有问题,灯管有打火,,,,,,,,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B:
这种板 加高压条要加宽电压的   12v的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 加高压条要加宽电压的   12v的不行的。

你不是张老师,这种情况,明显的是灯管坏了,高压放电,这不是张老师的水平,

网友:
这种高压条,不能空载,空载就烧,你不信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张老师,这种情况,明显的是灯管坏了,高压放电,这不是张老师的水平,

呵呵。老师不敢当。这种板没12V电压 一般都是13-16V   12V高压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灯管也有可能。我改一般都用宽电压的就没问题。

网友D:
现在的高压条都是宽电压的啊   烧第一个  就不应该再上第二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 加高压条要加宽电压的   12v的不行的。

是12V-30V的高压板。 没接一个灯管。。。。 直接通电就烧那个接口

网友E:
怎么不改LED条啊,省电稳定又安全,不会打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问题,灯管有打火,,,,,,,,

一个灯管也没接啊  直接通电的

网友:
一个灯管也没接 直接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改LED条啊,省电稳定又安全,不会打火

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高压条都是宽电压的啊   烧第一个  就不应该再上第二个啦

这个是12V~30V的呀 上面标着在

网友:
听说4灯改3灯。可以在不接灯管的接口上。搞个电容。我测试过没啥事。不知道实际运用中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灯管也没接啊  直接通电的

通用板没有保护的,不接灯管,高压直接出来,打火了

网友:
按高压板的分类可分5和12v,5的可代换10以下的,12v的可代换12到20v的用,用5v的代换20的将会烧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12V~30V的呀 上面标着在

那就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测一下哪根灯管有问题  改个双灯的上去  把有问题的灯管  省掉吧  不然就拆开换灯管

网友:
接线图传一个上来看下,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你没有接灯管的原因,看着像是高压打火了,有些通用高压条是没有过压过流保护,所以通电后(不管是否过流过压)高压一直在工作,很容易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