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只有结果的华硕维修案例

楼主(2016-02-12):
1 P8H61-M LE R2.0跑7270后重启,换掉IT8728F的IO后修复,这种IO有几种,因为是华硕的不带GB的,但还是分为几种,有BXE和CXE等等,可以试着多换几个(其实这种问题的通病我是还没有找到的,只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换IO好的,如果论坛有坛友知道通病的可以说下就谢谢了!)
2 P7H55-M PRO不稳定,进系统一会儿就黑屏,然后开机数码卡跑98D0,这里我是换的MEPWROK相连的822修复的,但有时会返修,所以还得看具体情况分析
3 DELL H81上电后BIOS第一脚闪波,查LPC总线后发现与之相连的32欧电阻掉件,装上后修复
4 MSI Z97无PLTRST,有CLK,查BIOS工作条件后发现第八脚无3V供电,最后0欧电阻坏,换后OK
5 MSI 760GM-E51(FX)插内存挡D4C7,查外设发现PS/2旁边少472排阻,补上后修复!
先打这么多吧,本来想打多点的,回家后家里人每天在那里说相亲,相亲,相亲。。。。。。。烦都烦死了。。。

网友A:
P8H61   是带PCI槽的还是不带的   不带的话 是用什么东西看的代码

网友B:
维修与相亲两不误吗,作为个人来到人世间,必须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留下自己的复制品,延续另一个自己。

网友C:
跑C7的多是PS2接口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8H61   是带PCI槽的还是不带的   不带的话 是用什么东西看的代码

华硕的H61有好些型号的,这个H61是带PCI槽的,如果不带的那种,我是买的迅维品的LPC总线数码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与相亲两不误吗,作为个人来到人世间,必须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留下自己的复制品,延续另一个自己。

说是这么说,但整天父母在那里说,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C7的多是PS2接口故障

是的,特别是V星板上遇到多点

网友E:
一般华硕都是82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华硕都是822坏

但个人感觉华硕到了1155系列以后822坏的也少了,有还是有的,只是少了很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8H61   是带PCI槽的还是不带的   不带的话 是用什么东西看的代码

1 P8H61-M LE  这个板子是带有PCI插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 P8H61-M LE  这个板子是带有PCI插槽的

哦  这个型号的是带的吧   还有别的型号的  不带PCI槽  我记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H61有好些型号的,这个H61是带PCI槽的,如果不带的那种,我是买的迅维品的LPC总线数码卡的

我也买了那个LPC的诊断卡 插在华硕H61上面  就没跑过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那个LPC的诊断卡 插在华硕H61上面  就没跑过码

你要注意看下是不是华硕专用或者是精英板上专用的,做的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型号的是带的吧   还有别的型号的  不带PCI槽  我记得

是的,这种是华硕的什么类型,怎么分类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种是华硕的什么类型,怎么分类的我也不知道

是啊  这个H61  各种型号  什么PLU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要注意看下是不是华硕专用或者是精英板上专用的,做的是一样的

我确定是用的华硕的    这个肯定不会错   但是没跑过码  别人买的也说就跑过一次码  我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是用的华硕的    这个肯定不会错   但是没跑过码  别人买的也说就跑过一次码  我也是醉了

你要看下LPC数码卡插槽那里会有丝印标识的,有ASUS和ECS标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啊  这个H61  各种型号  什么PLUS的

华硕的很多这种后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下LPC数码卡插槽那里会有丝印标识的,有ASUS和ECS标识

有华硕的标识的  ASUS   这个我还会认错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很多这种后缀的

鄙视一下华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那个LPC的诊断卡 插在华硕H61上面  就没跑过码

没跑过码是不是你转接头用错了?如果转接头没错是可以正常跑码的,要么就是诊断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华硕的标识的  ASUS   这个我还会认错吗  亲

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要看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跑过码是不是你转接头用错了?如果转接头没错是可以正常跑码的,要么就是诊断卡问题

没用错   就一个华硕的  一个精英的  不会用错     不懂买的也没跑过码  这诊断卡不行

网友G:
这好像不是通病  只是你遇到的情况  你的维修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错   就一个华硕的  一个精英的  不会用错     不懂买的也没跑过码  这诊断卡不行

我用的这种在ASUS的板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好像不是通病  只是你遇到的情况  你的维修记录

我也只是提一下,如果有遇到相同故障且修好了的可以分享出来就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