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8h61-m lx3 r2.0不触发

楼主(2016-02-12):
开机针有3.3V  短接开机针IO的第29脚O-IOPWRBTN和第30脚0-PWRBTN-R有跳变。第49脚O-RSMRST(3.3V)正常。就第32脚SLP-S3没有跳变,桥的工作条件也正常:
VCCRTC(+BAT-3V)3.3V    SRTCRST(S-SRTCRST)3.3V    RTCRST(S-RTCRST)3.3V   VCCDSW3-3 3.3V    到底问题出在哪呢。大侠们还有什么地方要测的呢??

网友A:
还有个V5REF   在一个你上CPU了吗

网友:
南桥第二待机电压查了吗

网友:
华硕板确实要上CPU才触发的,条件都OK一般就是PCH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上拉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V5REF   在一个你上CPU了吗

cpu上了   V5REF这个测量点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V5REF   在一个你上CPU了吗

找到了,原来点位图上是写着 V-REF5V. 这个也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原来点位图上是写着 V-REF5V. 这个也正常啊

都正常 啊     那就干桥呗  没啥说得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不行就干桥

网友:
主板还回给客户了

网友:
PCIEB10脚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