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250 版号 P5WE6 LA-7092P 进水机不开机

楼主(2016-02-12):
这个电脑我被绕的好辛苦,最后居然是它的问题,,开机电流到0.36 几秒后掉电

网友A:
加焊CPU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解决的????

是啊,加焊CPU就解决了,绕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加焊CPU就解决了,绕死我了

芯片虚焊也会拉低阻值??这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也会拉低阻值??这么奇葩

对啊,好奇怪啊,就这个问题,都困扰了两三天了

网友:
只见过芯片短路拉低的   还真没见过开路也能拉低的!!!学习了!

网友C:
我上次修过一台机器有一个电压被拉低了,怎么搞都不行,加焊南桥好的,也是AMD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祝愿楼主别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过一台机器有一个电压被拉低了,怎么搞都不行,加焊南桥好的,也是AMD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啊,一般掉电我们都会认为供电不足,好了就这么没绕进去了

网友D:
这款机器cpu虚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cpu虚焊多

对啊,我看是合起来的桥爱坏吧

网友:
会不会因为  加焊 相当于烤板,进水的机子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一般掉电我们都会认为供电不足,好了就这么没绕进去了

是啊,同感!!

网友:
看来我又多学习到一些了,感谢楼主

网友:
呵呵学习了啊
都上班了啊

网友:
apu 集成显卡和cpu ,下次优先考虑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进水机就是有点不好弄,不过能报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