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不亮怎么看型号?

楼主(2016-02-12):
接到一台笔记本 说是 两口子 吵架  摔了  屏幕都 碎了 , 开机报警3生连续的  报警 3声  然后 加焊内存 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  换 ab壳子了 就是总成了 就是不知道 怎么看信号 买啊  这个  d壳上面 没型号都是 空白 我拆开了 d壳 看到电池上  是a1406是 型号吗  ????求助

网友:
大哥,看后面那个金属后盖,大大的那个!你拆下来了

网友:
先看主板板号,然后去论坛搜索就有了!

网友:
D壳上面有标注,如果还是不知道,直接搜板号,你就会看见机器型号了,你那看样子是AIR,如果没猜错是13寸的,13寸的一般就是A1466

网友A:
型号都是写在D壳上面的啊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型号在D壳上,需要仔细看,因为是激光打上的  所以看起来不明显

网友:
都在D壳上 我虽然还没修过苹果 但型号很好找的 D壳 仔细看 会找到的

网友:
需要仔细看需要仔细看

网友:
有时d壳上面的型号会被摸损了,看不清,实在不行,你就看看,板号吧,820-开头的,在网上输板号,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加焊内存的,颗粒,全加焊了吗

网友:
D壳 D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是写在D壳上面的啊  怎么会没有呢

磨掉了吧,可能

网友:
这个倒是有可能

网友:
搜板号一看并知道了

网友:
wq 你运气真好啊,开年就有这等 好事

网友:
背部有型号或者根据板号来搜

网友:
也来学学习啊

网友:
型号都是写在D壳上面的

网友:
后盖上方有 型号 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什么  空白  说了 好几遍 还不相信我

那你就看看板号吧  这样就能好到对应的 型号了, 820 开头的 得仔细找 很暗写的

网友:
看主板班号 820-

网友:
壳子后面有啊,一般都是A开头的。

网友:
  报警3声是内存问题? 加焊是全部加焊了吗?

网友C:
壳底下有SN号,上苹果官网上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壳底下有SN号,上苹果官网上查就可以了!

d壳是空白的 还是说看版号的可靠

网友:
看板号吧DDDDDDDD

网友:
谢谢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D壳上有型号,但有时候看版号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壳上有型号,但有时候看版号最好

赞你一个啊啊啊

网友:
D壳有型号 买的时候问问商家具体要不要细分

网友:
后盖上方有 型号

网友E:
也许d壳已经换过的 不是原装的所以没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许d壳已经换过的 不是原装的所以没型号

柯南啊你   客户是有让别人修过

网友:
楼主你这一单就得吃到胖啊

网友:
加分吧!看底壳年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柯南啊你   客户是有让别人修过

大概看几寸的看什么cpu就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没告问客户是不是淘宝买的吗   淘宝的这些大爷出的机子都把型号什么的弄的干干净净啊

网友:
型号一般都在D壳上,而且靠近后侧,如果看不到,你就只能找版号对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