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怎么拆手机屏幕

楼主(2016-02-13):
请问各位大神们都是怎么把全贴合屏幕从手机上拆下来的,粘屏幕胶好黏哦,用吹风机根本就不能把胶软化。今天拆了台荣耀6的屏幕,本来是触摸IC虚焊导致触摸失灵。用风枪废了好大劲才把屏幕拆下来,可是散光片和贴在屏幕上的偏光片的一角被吹皱了,导致整个屏幕都快要报废了,现在触摸好了,屏幕显示不是那么好了,好可惜啊。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拆的?

网友:
我也是风枪拆坏了几块屏幕,温度不好控制 。也许用分离机加热拆好点,加热后用刀片撬开点。

网友:
不可过热,手摸发烫就行,热风枪不可离得太近,好屏的话要用吸盘,先找个能翘起的地方慢慢来

网友:
下次找个泡沫箱,手机放到箱里面,箱子开小个口,吹风机对上小口吹,不要对着手机吹就行,机子快烫手就好了。希望下次马到成功。

网友:
买个拷屏器,就能解决了。

网友:
我也拆废过屏幕 感觉 挺难拆 不知道是技术不行 还是工具不好

网友:
整个加热平台就可以了,风抢温度不均匀

网友:
应该拆多了 就好了 那个千万不能心急 不然就把屏幕敲坏的

网友:
我也说一句用工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