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来提问题了!

楼主(2016-02-13):
唯一 e2752p-led 显示器
pm25ld020 的程序那位有啊?
3台显示器都是这个问题
指示灯 亮2-3秒  灭4-5秒 无限的循环

网友:
抱歉,没有,希望你早日解决则个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没有

网友A:
说一下驱动板的板号,另提供屏号,好让大家帮你找找。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B:
供电都正常 ??????

网友:
主机坏了.无输出.

网友:
故障说的不是太清楚,不一定是程序吧,传几个图片上来

网友C:
是不是电源板坏了,看着像是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D:
哎。你去淘宝找快驱动板吗。回来。读出来。 要不先用人家的板子测试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正常 ??????

电源板的 供电都正常,看那个指示灯亮的频率 应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源板坏了,看着像是电容的问题呢

5v 12v  都OK 别的亮的半拉可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你去淘宝找快驱动板吗。回来。读出来。 要不先用人家的板子测试下。不就明白了吗。

驱动板已经在路上了,看上去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驱动板的板号,另提供屏号,好让大家帮你找找。

我去找下!!!!

网友E:
不知道驱动板照的地方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的 供电都正常,看那个指示灯亮的频率 应该是什么故障

看你写的好像是  亮了就灭了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写的好像是  亮了就灭了   高压板 灯管?

灯管是LED的 我这暂时还没有那个工具能测
但是 我插着灯管 驱动板 量的电压 12v 5v  都非常的稳 不像是电源板的事!!
灯闪的规律是   亮亮灭灭灭灭 亮亮灭灭灭灭 有规律的!!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没有啊!!  有就好测了!!!

网友:
这不像程序,不插驱动板看看电压会变否

网友F:
不是程序问题,灯管,或电源板5v12v滤波电源换了看看,灯管也换或去保护看看

网友G:
万能的某宝一定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程序问题,灯管,或电源板5v12v滤波电源换了看看,灯管也换或去保护看看

可是 12v 5v 都测试啦 还是负载测啊 非常的稳啊!!!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下 负载点的时候 led会闪一下 12v电压 会在 13-15v 跳动
会不会是 12v稳不住压 导致高压保护了 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能的某宝一定有啊

现在又怀疑电源板了!!!!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3iTUZLW1Gw/

会不会吞掉????
这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程序问题,灯管,或电源板5v12v滤波电源换了看看,灯管也换或去保护看看

楼下有视频  帮老弟看看呗!!!!!!

网友:
我也没有啊

网友H:
建议楼主如果是专业维修人员就在没找到程序的情况下常规排除一下信号和供电线路这方面问题,如果是用户那就不要自己尝试了吧,面的扩大故障。送专业店铺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驱动板照的地方对不对!!!!

驱动板的照片应该是把芯片型号照全了啊,这是常识不然朋友们如何帮你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如果是专业维修人员就在没找到程序的情况下常规排除一下信号和供电线路这方面问题,如果是用户那就 ...

就想自己研究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想自己研究上!!!!!

楼主别误会,也是为了你着想,大过年的别上火。新年快乐啊~~自己研究是好事儿。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别误会,也是为了你着想,大过年的别上火。新年快乐啊~~自己研究是好事儿。加油

多少 明白一点, 但是也想学学!!!没事的!!!

网友:
板号报上,来个图也行

网友I:
拆开,测测电源板,驱动板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开,测测电源板,驱动板的供电是否稳定,

12v 不稳 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5V左右,

网友:
电源的大电容 原来就一个 后来又加了一个 还是不行!!!

网友:
没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