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上个苹果6漏电30MA还没修好 又来个苹果6漏电20ma

楼主(2016-02-13):
拆掉电源芯片漏电10ma 没思路了高手给分析下 还有我觉修
手机
的是不是应该改行了 真难修
手机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天天修iphone6

网友:
反正不开机随便修

网友:
手摸那里发烫没有啊

网友:
期等修复分享

网友:
10ma太小了要是没修过同类型的故障机只能拆拆拆了。

网友:
不会修,可转行,不要搞坏赔大了,名声又搞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各处电压,看看电池电通到哪些功能部分,或者对照图纸,把通往各部分的电路上串联的电感焊下来,逐渐缩小范围。很可能某电容不良。先检查usb管理部分的电容和芯片。

网友:
烧一下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松香法试一下,发热不正常的换掉

网友:
修手机现在很赚钱哦

网友:
修一个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 你技术可以啊 电源芯片都能拆啦

网友:
检查VBAT负载,实在不行不修这10MA也无所谓,先修正常开机

网友:
热敏仪看看吧,微短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先从BATT-VCC看起,最下面那个小铁壳的电感,这个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挨个拆

网友:
看哪里发热,拆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