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修主板,修到最后发现坏的东西都跟主板无关

楼主(2016-02-13):
主板型号:GA-m52s-s3p
故障现象:不触发
板号图:
插上诊断卡,无待机

打阻值正常,查图纸待机由3Vdual提供,3Vdual由W83303AG输出

可是查第14脚3.3VSB_DRV并无驱动电压,查芯片供电18脚W5VSB为2.99V
不是5V吗。
W5VSB由5VSB提供,查ATX接口紫5V果然只有2.99V,拔掉接口
还是只有2.99V,居然是电源坏了。太傻了,要是用自己的电源哪有这些事。
换电源之后有待机了

但触发不跑码

测供电,无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12CR
测开启、供电、也有VID高低电压组合,就是无
UGATE和LGATE的输出。上假负载居然有供电。
有了刚才换电源的经历,这次就先怀疑CPU,
换CPU。上电测电压1.3
跑码7F
插显卡亮机。
搞到最后一切故障与主板无关。你说傻不傻!

网友:
你电脑修得少,主板修得多,鉴定完毕。

网友:
这什么运气呀

网友A:
看来修主板也有遇到奇葩的问题,ATX 接口5VSB测试点工作电压只有2.99V,如果与同样型号好板对地阻值断电测量是正常的话,则是电源输出电压偏低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

网友B:
其实我就是想了解下,楼主报价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修主板也有遇到奇葩的问题,ATX 接口5VSB测试点工作电压只有2.99V,如果与同样型号好板对地阻值断 ...

多谢提醒。这个电源不带载也只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想了解下,楼主报价多少啊

1百多,给他换的CPU和电源都是平时捡的,客户丢了的

网友D:
你是没上CPU 所以无CPU供电   还是  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没上CPU 所以无CPU供电   还是  CPU也坏了

是CPU坏了,

网友:
蛋疼的维修啊

网友:
我说你好傻

网友:
的确是这样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这个电源不带载也只有3V

这种情况一般是5vsb输出滤波电容标称容量下降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5vsb输出滤波电容标称容量下降引起。。

嗯,等有空了把这个坏电源也拆开来看下。

网友:
历害,我还不会啊,图纸也没,难啊

网友E:
客人过年给楼主送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人过年给楼主送钱来了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等有空了把这个坏电源也拆开来看下。

电容标称容量下降,有时候本身表面会鼓包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F:
AMD的上来就直接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的上来就直接换CPU

平时感觉CPU还是没哪么容易坏的

网友G:
W83303是什么芯片可以输出3VDUA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W83303是什么芯片可以输出3VDUAL吗?

可以啊,它可以控制5Vdual 和3Vdual,一楼有张它的电路图

网友H:
我也是感觉CPU  没那么容易坏   老是换U不起作用 时间长了 就容易忽略掉CPU了

网友:
图纸  看了  先  在 修  。瞎摸  扩大故障。

网友:
不傻了,100几多

网友I:
CPU坏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网友:
哈哈,那是运气好。不要太辛苦去修了!所以要先排除周围简单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W83303是什么芯片可以输出3VDUAL吗?

就是完成3,3V和5V双路供电切换工作的,同时起到控制主板上电触发和单元电路主供电产生和输出。

网友:
一般我都不用客户的电源去查主板。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 一般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电源,

网友:
好像这张主板跟维修没有什么关系哦   换了个电源  换了个CPU    电源烧毁CPU 导致楼主思路倾斜开叉

网友:
主板不触发,首先就应该看看各电压正常不正常啊。呵呵!修电源吧,里面电容鼓包了,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就是完成3,3V和5V双路供电切换工作的,同时起到控制主板上电触发和单元电路主供电产生和输出。

感觉像是专用电源管理芯片,有EC的功能。

网友:
所以维修得有一质量过硬的品牌电源,尽量不用客户电源。(还有就是电源是造成主板故障的一大重要因素。)

网友:
运气可以哦。

网友:
记得听过别人说CPU坏会引起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省劲了。不用修了。换换都好了。

网友J:
你这块  是AM2  的主板啊   cpu   坏了也能出供电的啊!

网友:
这电脑修的优点头疼啊!!

网友K:
电源和CPU坏不也是你测量和追查各芯片条件后的结论。。。为什么说傻子修主板有点不懂。。。你不这样搞就对着机器瞄几眼能得出电源和CPU更换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块  是AM2  的主板啊   cpu   坏了也能出供电的啊!

上坏CPU没有供电,上假负载有

网友:
AMD的处理器特别容易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感觉CPU  没那么容易坏   老是换U不起作用 时间长了 就容易忽略掉CPU了

AMD的CPU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W83303是什么芯片可以输出3VDUAL吗?

主要是管理主板上面的各路供电的一个芯片,功能与MSI的专用芯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坏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AMD的U坏的机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是专用电源管理芯片,有EC的功能。

功能与MSI的专用芯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块  是AM2  的主板啊   cpu   坏了也能出供电的啊!

这个具体得看CPU坏的程度,如果CPU内部供电模块短路就会引起CPU供电保护而不出CPU电压,如果只是CPU内部某个功能模块出问题还是会产生CPU电压的

网友:
amd的cpu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想这样的故障直接秒杀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源和CPU坏不也是你测量和追查各芯片条件后的结论。。。为什么说傻子修主板有点不懂。。。你不这样搞就对 ...

如果一开始不是用客户的坏电源来试机就会少很多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D的CPU坏的还是挺多的

为啥我碰到的都不是CPU坏咧      郁闷

网友M:
电源一直用的还是客户一起的,都是客户的东西 在维修的时候都要排除一次 才能放心研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源一直用的还是客户一起的,都是客户的东西 在维修的时候都要排除一次 才能放心研究板

坏电源是客户的,所以才傻嘛

网友:
相信AMD的CPU会坏的。

网友:
修主板要查对正确的方向

网友:
呵呵你这个还好我又一次内存坏的硬把桥干坏了

网友:
学习下,以后我自己也要多注意的

网友N:
瞎忙了,最后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瞎忙了,最后不是主板有问题

就是,浪费表情

网友O:
要我是楼主,最后不收客户的钱,做个真正的傻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要我是楼主,最后不收客户的钱,做个真正的傻

我也想不收线啊,不收钱客户要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收线啊,不收钱客户要打我!

那你跟他对干,看谁干得过谁,

网友:
同意楼主。一般都不会想到cpu会出问题。就一直在主板上找故障。不过还好。楼主最后还是想到cpu了。

网友:
能修的都是有真本事的啊,就是小地方没有这种大神级的维修师傅,要不早拜师去了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

网友:
楼主修主板多

网友:
真傻 不过我也相似的傻过

网友:
从探究一个问题中学习到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还是有收益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感觉CPU  没那么容易坏   老是换U不起作用 时间长了 就容易忽略掉CPU了

如果是amd4400+5400+之间的,坏的概率大概20%

很多的会一下好一下坏,风枪加热一下能用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amd4400+5400+之间的,坏的概率大概20%

很多的会一下好一下坏,风枪加热一下能用几天,

经验丰富哦,刚好是4400

网友Q: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B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B之间徘徊

运气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也就是秒杀的

网友:
AMD的u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