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主板显示25

楼主(2016-02-13):
键盘灯正常发亮,但显示器没有反应,把内存拆下来,是显示C1,而且键盘盘不亮的,排除是内存的问题,换了另一台显示器,故障依旧!

网友:
像素太高了,再发一次图片

网友:
你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插独立显卡看下或者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卡内存,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也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按一个独立试试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一遍看看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拆串口IC

网友:
25到显卡了吧  独显就换显卡   集显 就北桥了

网友:
先考虑刷bios。然后考虑北桥,先查各路供电,然后对桥打值。加焊等。

网友A:
这板要加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要加显卡吗?

有集显,现在放在桌面,有空再搞!

网友B:
键盘灯灯了你按CTAL+ALT+DEL应该能重启的,你试试如果重启先刷个BIOS试试,刷了还不行的话就打下VGA接口行场信号的对地值还有RGB的值都打一下。你这种诊断卡放这板上跑码25停止也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换个好点的诊断卡吧

网友:
拆掉声卡芯片

网友:
应该过不了内存吧

网友:
应该是集显的问题,技嘉跑25代码正常己经显示了,你加一个独立显卡上去试一下吧!

网友:
好了没 技嘉这板子故障 拆掉串口 网卡声卡就好 这个一般是声卡

网友:
2A在很多主板中是拆掉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灯灯了你按CTAL+ALT+DEL应该能重启的,你试试如果重启先刷个BIOS试试,刷了还不行的话就打下VGA接口行 ...

版主过年好,是该换个诊断卡了,这种诊断卡很多主板上跑不出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