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STAR FH61S主板不进系统

楼主(2016-02-13):
本月2号客户送来上面板为不进系统,换了南桥仍未好,不知还要修什么地方?

网友:
先量测一下主板各供电和波形是否好的啊

网友:
先用U盘进PE试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开机卡LOGO现象,检测下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情况或者刷BIOS。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呐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拆外设看看 或许不是南桥的事   还有就是仔细看看针座有没有倾斜的或者折断的

网友:
多谢各痊的指点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简单了,不进系统,走到那一步了?你这样问问题我想没几个人能帮助到你。

网友:
不进系统你就直接换南桥了呀

网友:
好先先折个,

网友:
禁用主板板载声卡 网卡 在试试换个硬盘 或者系统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BIOS不,我的机器要用下

网友:
有这个资料的BIOS资料,12月份传网上,某个版主说这个因是原厂的资料,全被册了30多个资料如需要资料明天上午传上来。回我贴的话我就会上传,否没时间弄这个了

网友:
好的,多谢指点了